【MicroPython网友小疑惑】用它开发产品很容易被copy

楼主:
 你是不是也有此疑虑,用脚本语言开发产品,很容易也很容易,你怎么办?

网友:
今天看@slotg在他的帖子中同样提到MicroPython是否适合做产品:
“这种运行脚本语言的系统或是板子能够实际使用在产品的开发上吗?还是只是创客间的高级玩具?”

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多探讨一下

这里我先拾人(@ericdai)牙慧一下,和ericdai网友交谈时他就是要用来作产品,
他认为mcu的软件以后都要靠物联网分发 不要烧录
同时用脚本开发可以节约服务成本,不用跑现场,至于产品核心技术,可以把核心部分用其他实现

网友A:
好吧!都拉过来了!谢谢nmg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都拉过来了!谢谢nmg

讨论一下就会有解决方案

网友B:
我记得像F4的话,有硬件加密模块。我只是在keil安装文件下的例程中看到过相关例程,st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nm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像F4的话,有硬件加密模块。我只是在keil安装文件下的例程中看到过相关例程,st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资 ...

MicroPython开发板的特殊性就是,电路板链接到电脑上,识别成存储设备,就是下面这样的

和mbed差不多

网友:
大把的python模块开源的时代,这个不是问题,用这个的自然不怕被抄,怕抄就用C了。
或者核心部分用C ,配置变动部分用micropython。
或者大系统 ,MCU只是很小一部分,根本不怕你抄。

网友:
如果没有公安局,你多强的防盗门都没用,知识产权保护更多的依靠公共安全和司法体系,如果实在要求很高,用c写吧,仿真成u盘的这个只是为了方便开发,你也可以改成别的模式,再说现在iot都在脚本化,如三星iotjs ,高通alljoyn支持es6 ,走mcu app store 模式,用micropython只是这个潮流中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croPython开发板的特殊性就是,电路板链接到电脑上,识别成存储设备,就是下面这样的

和mbed差 ...

是的呢,是有点像MBED。至于MicroPython就不知道啦。不知道除了readme外的那几个文件能打开不?打开是啥。

网友:
这都不是事!
问题是你得先把产品做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呢,是有点像MBED。至于MicroPython就不知道啦。不知道除了readme外的那几个文件能打开不?打开是啥 ...

可以打开,需要安装py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打开,需要安装py程序

哦哦 ,那就有点。。。。。。MicroPython不知道能不能利用f4的硬件加密模块就不知道了,关于加密st的相关的额资料好像挺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的呢,是有点像MBED。至于MicroPython就不知道啦。不知道除了readme外的那几个文件能打开不?打开是啥 ...

.inf 档是虚拟串口的驱动, .py 是源代码使用一般的文字编辑程序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inf 档是虚拟串口的驱动, .py 是源代码使用一般的文字编辑程序就可以打开了。

哦哦,这样看来确实是的,源码都能被看到了呢。o(∩_∩)o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哦哦 ,那就有点。。。。。。MicroPython不知道能不能利用f4的硬件加密模块就不知道了,关于加密st的相关 ...

AES?涉及到加密例程好像很少,我也想看一看

网友F:
用脚本语言也可以写很复杂的程序。当程序复杂到一定程度,就不是简单的复制就可以模仿的。Linux的源码是开源的,又有几个公司可以去模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ES?涉及到加密例程好像很少,我也想看一看

对的,好像就是类似的东西。只是看到像discovery的板子上有这样的例程好像。没仔细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的,好像就是类似的东西。只是看到像discovery的板子上有这样的例程好像。没仔细看。

atmel SAM4L也有,好像M4内核有该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atmel SAM4L也有,好像M4内核有该功能

哦哦,这样啊,atmel的不知道呢。没了解过啊。32的F4也是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脚本语言也可以写很复杂的程序。当程序复杂到一定程度,就不是简单的复制就可以模仿的。Linux的源码是开 ...

再复杂的程序还是要具有可维护性的,为了方便维护,自然会写得更直观,单片机毕竟不像linux是系统级别的文 档,这个开发板写得再复杂也就那么大的flash,哪怕是mbed 生成的bin文件反汇编也会比这种直观的源代码要更安全一点。这个约等于拿U盘拷你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