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遥控坦克改造!

楼主:
求助!!!如何将遥控玩具坦克改造,利用超声波测距,得到目标位置坐标(或直接通过单片机键盘输入坐标信息),从而控制坦克运动方向,履带可以控制进行前后运动,炮塔可以水平面上330度旋转,炮管可以垂直面上30度调整射击角度。

网友:
超声波不准确 建议用红外

小店

网友:
坐标是个问题,1,直角坐标还是极坐标。2、坐标原点咋定。

网友:
你说那么多到底是求助啥啊?还是你提到的都不好解决啊?
利用超声波测距,得到目标位置坐标(或直接通过单片机键盘输入坐标信息)?
这个可以用红外比较方便。
炮塔可以水平面上330度旋转,炮管可以垂直面上30度调整射击角度??
这个就用360度的舵机和一个90度的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