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这个电路可以驱动步进电机吗?电流可有多大?

楼主:
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路可以驱动步进电机吗?电流可以有多大? 原理图如下:

网友:
我眼拙,目前还没看出啥问题,不过感觉有点怪怪的。
其实我觉得用一级二极管已经够用了。

网友:
这个主要看第二级晶体管的问题了。
ZXTN2005的最大Ic为7A,这具参数一般定义为放大倍数为1时的电流。一般工作时,当然不能工作到些电流。

再者考虑的是它的Vce(set),越小代表自身功耗越小,这个管子是低饱和压降的管子,对提高电流很有利。

还有,就是管子的散热问题,可根据它的热阻及允许消耗的功率来判定它可以承受多大的电流。

网友:
步进电机有多种,楼主不说清楚步进电机型号及所需电压电流,难说此电路是否可以驱动步进电机。
注入功率管基极的电流不过1mA多些,恐怕无法令功率管工作到饱和。

网友:
让电机转不是得链接驱动吗?不用驱动器也能转吗?我学校毕业刚刚学习这块,别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朋友需要电路板样板吗,联系我 q 2851339727

你可行了,少发点广告吧,别让管理员把你账号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