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PGA引脚全都输出高电平

楼主:
各位大神,我自己焊了一块FPGA的最小系统板,FPGA能下载程序,但除了所有的引脚都输出高电平是什么状况?确认没有虚焊,电源、jtag都没问题。。

网友A:
是除了所用的引脚都输出高电平吗?没用的引脚要设置为三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除了所用的引脚都输出高电平吗?没用的引脚要设置为三态

设置了,我下载程序前就把unused pins设置为input tri-stated

网友:
输入三态,那你测量的时候是不是就影响了这个引脚的状态了

网友B:
你确认了是全部是高电平啊,你下载的程序有没有运行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确认了是全部是高电平啊,你下载的程序有没有运行呢?

我只是编了一个测试程序,输出的应该是方波,但是示波器只能显示高电平,而且所有的引脚除了GND脚都是高电平输出,也不知道程序是否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编了一个测试程序,输出的应该是方波,但是示波器只能显示高电平,而且所有的引脚除了GND脚都是高 ...

这样就可能说明你的程序并没有正常运行,你弄个LED灯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可能说明你的程序并没有正常运行,你弄个LED灯看一下

最后证明程序没有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证明程序没有运行。。。。

解决了就好

网友C:
成功地证明程序下载到FPGA里没有运行,然而为什么没有运行还在懵B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成功地证明程序下载到FPGA里没有运行,然而为什么没有运行还在懵B中

你写个一个简单的计数LED闪烁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写个一个简单的计数LED闪烁也不行???

没有,我让一个IO口输出方波,用示波器检测,得到的是看起来像高电平的波形,顺手测了其他的没有用到IO口都是一样的波形。。。应该这个看起来像高电平的波形就是高阻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