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Pyboard 与 NodeMCU

楼主:
先前在 TB 上买了 NodeMCU 这块板子,这是一块使用了 ESP8266 芯片的开发板,网上有很多相关的参考资料,不过大部份的应用都是使用 AT 命令来控制 ESP8266 ,而 NodeMCU 的特点就是运行了 LUA 脚本语言,一样是透过串口与板子连接,直接编写 LUA 语言控制 GPIO、I2C、SPI、ADC 或是 Wifi 上网,这样一种不用考虑到底层驱动的编程方式有别于过去,而语言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样化。

这一次感谢 dcexpert 版主的介绍让我认识了 MicroPython 脚本语言与 Pyboard 开发板,也很荣幸能够得到试用的机会,收到板子之前先在网上搜寻了一些相关的资料,网上对于 Python 语言可真的是赞誉有佳,不学好像是对不起自己了,只不过对于已经习惯了 C/C++ 的语法之后再来学习 Python 一开始还真的是有种排斥的感觉,不过我想这种情况应该在不断的编程练习之后就可以完全的适应与掌握了。

ESP8266 板子也是可以跑 MicroPython 语言,我试过在 NodeMCU 板子烧入 ESP8266 版本的 MicroPython 轫体后也能够顺利的开机显示信息,只不过目前的版本还是很初期,大部份的功能都还不是很完善。

这种运行脚本语言的系统或是板子能够实际使用在产品的开发上吗?还是只是创客间的高级玩具?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这几天已经有多位伙伴分享了开箱与试用的帖子,其中也包括了一些问题的解决方式,因为有这些参考资料让我的开箱上电过程格外的顺利,现在板子有了,接下来就是该好好的学习了。

网友A:
之前入了几块NodeMCU,刚觉还不错,SD和Wifi都还算稳定,最近又入了几块。
Pyboard 还没入,希望楼主以后多发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入了几块NodeMCU,刚觉还不错,SD和Wifi都还算稳定,最近又入了几块。
Pyboard 还没入,希望楼主以后 ...

我也是觉得 NodeMCU 是一片蛮不错的板子,功能强大又便宜,不过好像板上没有 SD ?

网友A:
nodemcu上的 micro sd是自己加的插槽,32G,用后发现便宜且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demcu上的 micro sd是自己加的插槽,32G,用后发现便宜且好用

嗯, 期待在论坛分享。

网友B:
ESP8266上也可以玩MicroPython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P8266上也可以玩MicroPython了。

是的,只是我对于官网上 firmware 的编译过程不熟悉没办法自行编译,试过一个旧版的不过功能似乎还不完整。

网友:
再等ESP的双核WiFi+BLE得到广泛支持。好像K/S有一个就是用的这个,支持micropython。

网友:
正在学习micropython,谢谢楼主经验

网友C:
我也有这样的疑惑,毕竟从C转向MPY有点难度。
关于MPY来做二次开发(底层用c或其他语言来写bin),我这里有两个疑惑:
1)底层bin中如何暴露接口给mpy在脚本中调用?import 库?或者其他方式?
2)现在很多教程都是在交互环境下输入命令,然后回显(或执行控制gpio等操作);如果通过外部物理信号例如gpio高低电平、中断等,如何让mpy执行某个py或者命令呢

@dcexpert 谢谢D大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样的疑惑,毕竟从C转向MPY有点难度。
关于MPY来做二次开发(底层用c或其他语言来写bin),我这里 ...

从python到C很难,从C到python会很轻松。如果从C到python后,会感觉不想在用C了。并不是说python功能有多强,而是让使用变得简单了。

mpy中,可以编写好py程序,保存到py文件种。如果放入main.py就会自动运行。也可以通过main.py调用外部文件或模块运行。

一些增加的功能,可以自己编译源码,然后就可以impor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