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使用DS1820单总线温度传感器

楼主:
在MicroPython的源码中,带有了单总线的驱动,可以很方便的驱动单总线器件,如读取温度传感器DS1820。

首先在MicroPython的源码目录中,进入drivers\onewire\目录,然后将目录下的文件ds18x20.py和onewire.py复制到PYBFLASH磁盘的根目录。复制文件后要安全退出磁盘,然后重新接入,不然找不到文件。

用Y11、Y10、Y9三个引脚做为DS1820的控制,其中Y11是GND,Y9是VCC,Y10是DQ。

先将DS1820接到Y11、Y10、Y9,然后输入下面代码:
>>> from pyb import Pin
>>> Pin("Y11", Pin.OUT_PP).low()
>>> Pin("Y9", Pin.OUT_PP).high()
>>> pyb.delay(100)
>>> from ds18x20 import DS18X20
>>> d = DS18X20(Pin('Y10'))
>>> d.read_temp()
34.0
>>> d.read_temp()
33.375
>>> d.read_temps()
[32.625]
>>>

可以看到已经可以读出传感器的温度。用d.read_temp()可以读取一个传感器,默认是第一个传感器,d.read_temp(d.roms[1])可以读取第二个传感器;如果只有一个传感器,可以用d.read_temp(rom=None)忽略地址

用d.read_temps()可以读取全部传感器。

下面连接两个DS18B20进行测试
>>> from pyb import Pin
>>> Pin("Y11", Pin.OUT_PP).low()
>>> Pin("Y9", Pin.OUT_PP).high()
>>> pyb.delay(100)
>>> from ds18x20 import DS18X20
>>> d = DS18X20(Pin('Y10'))
>>> d.read_temp()
33.75
>>> d.read_temp(d.roms[0])
33.875
>>> d.read_temp(d.roms[1])
33.625
>>> d.read_temps()
[33.5625, 32.75]
>>> d.read_temp()
34.0625
>>> d.read_temps()
[34.0, 34.75]

注:
  • 如果DS1820没有连接好就输入了d = DS18X20(Pin('Y10'))命令,会因为没有搜索到器件而出错。
  • 千万不要接反VCC和GND,不然会损坏传感器。
  • 使用Y11、Y10、Y9测试成功,但是换其他GPIO时读取错误,暂时还不清楚原因。

网友:
哇,!!有别人写好的库!!真棒,这样应用上就很方便了!

网友A:
怎么让micropython像单片机一样同时输出八位,一直没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让micropython像单片机一样同时输出八位,一直没成功

输出8位什么?是指GPIO吗?

网友:
用内联编译器读写寄存器。平时用迭代器。Python类型中没有bi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出8位什么?是指GPIO吗?

是的,GPIO,比如,我用X1~X8接lcd的数据口D0~D7,这样就需要X输出一个字节,就是X1~X7同时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GPIO,比如,我用X1~X8接lcd的数据口D0~D7,这样就需要X输出一个字节,就是X1~X7同时输出。

暂时没有找到函数,可能需要自己实现。

网友:
我就喜欢py的风格,库拿来就用,要C写18b20不下150行。

网友:
为什么我的会报错: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main.py", line 8, in
TypeError: function takes 2 positional arguments but 1 were given

这是我的main.py
from pyb import Pin
from ds18x20 import DS18X20
Pin("Y11",Pin.OUT_PP).low()#GND
Pin("Y9",Pin.OUT_PP).high()#VCC
pyb.delay(100)
DQ=DS18X20(Pin('Y10'))#DQ
while True:
        tem = DQ.read_temp()
        print(tem)
        pyb.delay(1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会报错: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main.py", line 8, in
TypeError: fu ...

检查一下连接,看起来是没有找到芯片,rom是空的,所以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连接,看起来是没有找到芯片,rom是空的,所以出错

连接是好的

网友:
你好,你的问题最后解决了没??我的一直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
不错,支持。

也可以选用成品多点DS18B20采集模块LCT2662M或者仪表LCT2201C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