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一入壕门深似海,稍不留神就是坑

楼主:
最近几天一直忙,没怎么注意论坛的帖子,确认信息回复的晚了点,
知道昨天我的python板子才到手了,老板想要玩,还没给他,先自己体验了一把!

顺便吐槽一下,【STM32/STM8】板块都快让大家刷帖了

虽然一直在留意版主的教程贴,但还是因为对板子不怎么熟悉,一上来遇到了各种问题,
现在总结一下发出来跟大家分享。

1、板子是昨天上午到手的,一到到下午下班才去拿的快递,回家就迫不及待的上电了
当时没怎么注意,板子上有一处引脚搭锡了,直到今天才发现,幸好没烧掉,不幸中的万幸了。

自己动手修不了一下,看看,哥们手艺还行吧!

2、再说说驱动的问题,刚拿回来的时候,我是在家里的台式机上测试的,
开机7秒的台式机哦,慢慢羡慕吧!系统用的是Win10企业盗版、盗版、盗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驱动可以直接自动安装,而且速度很快,不得不佩服老比的系统啊!
不过自动识别的可移动磁盘里边只有两个文件,反正不影响用,就光顾着贪玩了。

但后来转到笔记本上用的时候,就没法识别驱动了,用的可是Win7正版、正版、正版系统啊!

今天在群里咨询了一下,受大神指点,从官网下载了驱动程序,这才识别串口。
现在把自带的四个文件共享出来,方便大家。

3、更奇怪的是,我的板子一直都只有两个文件,今天带着TF卡按键复位了一次,发现出来的还是TF卡的存储,
就拔出TF卡,重新按键复位了一次,竟然同时出现了四个文件,瞬间有种 中奖的感觉,棒棒的
顺便说一下,这四个文件如果是自带的不全的,可以直接复制进去就行,至于后果反正我的没坏。

4、再就是昨天刚开始玩的时候,一重启就提示boot.py文件出错,我打开看了一下,里边全是空白,
不影响用就没再管他,今天四个文件都出来了发现没有提示错误了,就打开看了一下,发现里边还是有东西的。
这是正常情况下的提示信息。

boot.py跟mian.py文件的内容,版主的测试代码木有了

目前我对python语言还不怎么熟悉,买的书今天也刚到,还需再接再厉,也请各位大神多多提携

顺便共享一点小福利,我买python书的哪家淘宝店,相关的书共有20多本,大体看了一下,
从初级入门的到高深一点的都有。覆盖面还是挺全的,大家有需要的可以进去看看。
所有书都是影印版的,质量还算可以,主要是价格便宜,印刷也挺清晰的,上一张图片大家看看。

附上淘宝店链接https://shop60877086.taobao.com/search.htm?spm=a1z10.3-c.w4002-13375304931.39.PtjW3a&_ksTS=1460558747216_152&callback=jsonp153&mid=w-13375304931-0&wid=13375304931&path=%2Fsearch.htm&search=y&searcy_type=item&s_from=newHeader&ssid=s5-e&encoding=utf8&keyword=python&pageNo=1#anchor

网友:
占层楼,以备更新!
占了楼就不能空着,就写写pyboard怎么升级吧,其实dcexpert版主已经在教程里写的很明白了,
不过感觉对一些朋友来说可能还不够详细,我就画蛇添足一番了!
附上版主的教程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7264-1-1.html

首先更正一个错误,板子进入DEF Mode的办法是“BOOT0引脚接3.3V,然后按RST复位”
这个地方版主写错了,大家注意一下,@decxert
其实在官网上有明确介绍的,大版主粗心了

好了,言归正传,首先下载升级工具,附上了

然后是下载固件,最新的是这个pybv10-2016-04-13-v1.7-25-g47442d9.dfu (latest)
也附上了 Suitable for PYBv1.0
固件可一定别下载错了,我们用的是这个板子的,

然后你需要一条线,短接BOOT0与3.3V,类似这样
可一定别接错了,烧了版主打你的时候可别来找我

然后板子上的四个LED会变成这样,应该是部分引脚输出高组态的原因。

接着打开DfuSeDemo软件,可以自动识别设备了,
桌面没有软件可以来这个路径下看看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oftware\DfuSe v3.0.5\Bin
然后在右下角的choose选择索要升级的*.duf文件,然后把那两个复选框选上,
Upgrade就可以了,固件下载、校验会自动进行,提示成功后,直接按RST复位就可以了

这是我升级之前的上电提示,版本是1.6的,MCU是F405RG

这是升级之后的提示,版本成了1.7,MCU还是F405RG,顺便简单测试了一下,

闲着蛋疼我也烧了一下F407的固件,竟然可以烧进去,
看来板子没有做固件校验,这点不好,还不如路由器安全。
不过407的固件进去后,python是可以用的,但板子上的资源没法用。

好了,怎么烧录固件也学会了,就大胆折腾你的pyboard吧,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搞坏板子了

网友:
多谢提醒,已经修改过来了。

网友:
2楼很详细的教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