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opa656搭pin管的前置跨阻放大器的输出波形不对,后边用tl082放大的输出也不对

楼主:
1.这个电路是用来检测放大 开关频率25k赫兹的led信号的。
2.pin管采用一个暗电流2nA,亮电流20uA,上升时间5ns,下降时间5ns,占空比50%25HZ方波的电流源并联电容,电阻模拟。
3.opa656tl082电路采用所有电路都是采用芯片手册里头的。
4.使用pspice仿真的。
跨阻放大器的输出波形失真。。。不知道问题出现在运放间连接问题,还是参数不对
附件里头是pspice模型电路。
谢谢解答了!

第一级放大的输入

第一级放大的输入

第一级放大的输出

第一级放大的输出

opa656模型

接收电路

网友:
这是仿真波形。
电原理图呢?实际电路示波器测量得到的波形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仿真波形。
电原理图呢?实际电路示波器测量得到的波形如何?

谢谢您的回答,仿真图在附件里,由于仿真结果还不够完善,实际不敢动手去做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仿真图在附件里,由于仿真结果还不够完善,实际不敢动手去做板。。。

不是每个人计算机上都装了仿真软件。你的仿真文件我没办法看。
转换成常用格式直接贴出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每个人计算机上都装了仿真软件。你的仿真文件我没办法看。
转换成常用格式直接贴出来吧。

常用格式是指哪种格式?是贴个电路图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常用格式是指哪种格式?是贴个电路图么?

常用格式,指eeworld网站允许上传的图片格式。
当然是贴电原理图,我在2楼说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常用格式,指eeworld网站允许上传的图片格式。
当然是贴电原理图,我在2楼说过。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那您看看我这图是不是您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那您看看我这图是不是您要的。。。

先不说波形,此图中运放电源就不对。图中运放TL082两引脚V+和V-均对地为+5V。
电源错误,那么一切仿真均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那您看看我这图是不是您要的。。。

实际电路中电源接错,后果很可能是芯片损坏。功率稍大一些的电路例如开关电源,接错的后果多半不是冒烟就是放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说波形,此图中运放电源就不对。图中运放TL082两引脚V+和V-均对地为+5V。
电源错误,那么一切仿 ...

嗯哼?这里TL082,我这图里V+接+5V,V-接-5V。哪里出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际电路中电源接错,后果很可能是芯片损坏。功率稍大一些的电路例如开关电源,接错的后果多半不是冒烟就 ...

应该是我电源电压标号放低了,,导致您误会了吧,我整理下标号再发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我电源电压标号放低了,,导致您误会了吧,我整理下标号再发一个

另外,此图中标注了各点电压,却未标注首帖贴出的波形是哪一点的波形,没办法把波形与电路对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此图中标注了各点电压,却未标注首帖贴出的波形是哪一点的波形,没办法把波形与电路对应。

修改了下,您看可以不?

in1节点电压

in1节点电压

out1节点电压

out1节点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改了下,您看可以不?

从13楼波形看,并没有什么不正常。
13楼电原理图中,输入信号频率可不是25Hz,波形上看是25kHz(100us内两个半周期)。U4A低频增益设计得非常高,几乎是开环工作。TL082运放单位增益带宽本来就不高,约3MHz(典型值)。在25kHz频率下,输入的近似方波变成了输出的近似三角波,不足为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13楼波形看,并没有什么不正常。
13楼电原理图中,输入信号频率可不是25Hz,波形上看是25kHz(100us内 ...

我的疏忽,的确是25k。那如果我想要在U6A输出失真比较小的方波(后端接个自适应放大器再解码传输过来的信号)该如何设计运放电路呢?
比如TL082改换成那类运放合适,该如何根据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来选择合适的运放?
还有个困惑,为什么前方跨阻放大器输出在in1处的低电平不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13楼波形看,并没有什么不正常。
13楼电原理图中,输入信号频率可不是25Hz,波形上看是25kHz(100us内 ...

因为输入波形的低电平不为0,导致输出波形的低电平也不为0吧。
我是担心,低电平不为0,且峰值相对于低电平小得多,经过两级放大,会对后级的自适应放大产生影响吧,存在的话,这该如何解决?

in节点处电压

in节点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疏忽,的确是25k。那如果我想要在U6A输出失真比较小的方波(后端接个自适应放大器再解码传输过来的信 ...

方波的谐波含量是很高的。要想方波经放大后“看得过去”,至少考虑几十倍频率的带宽。
你的基频是25kHz,20倍(很低的要求)是500kHz,即0.5Mhz。此频率乘以你要求的放大倍数,选用的运放其单位增益带宽(也称为增益带宽积)不能小于此值。例如要求放大20倍,那么该运放单位增益带宽必须要达到10MHz。如果要求更“方”,或者说波形更“好看”,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还要更大才行。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运放输出的电压摆动率,尤其是运放输出幅度较大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疏忽,的确是25k。那如果我想要在U6A输出失真比较小的方波(后端接个自适应放大器再解码传输过来的信 ...

“为什么前方跨阻放大器输出在in1处的低电平不是0?”
未查该运放datasheet。两个可能:
1、运放的失调;
2、整个电路尚未达到稳定。
这不会影响后级工作,因为所有直流电平均将被电容耦合的电容去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方波的谐波含量是很高的。要想方波经放大后“看得过去”,至少考虑几十倍频率的带宽。
你的基频是25kHz ...

好好琢磨了这句话,懂了。
扩展地理解,如果单位增益带宽太大,就会将高频的杂波也一并放大了。
如果这样的话,有没上限的计算公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好琢磨了这句话,懂了。
扩展地理解,如果单位增益带宽太大,就会将高频的杂波也一并放大了。
如果这 ...

“如果单位增益带宽太大,就会将高频的杂波也一并放大了。”
电路中,限制放大器带宽很容易,低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等等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位增益带宽太大,就会将高频的杂波也一并放大了。”
电路中,限制放大器带宽很容易,低通滤波器 ...

哦,那我就在两级放大后加个低通滤波器。
我根据您的意见将放大器换成AD811,其单位增益带宽为150M.
问题是,该怎么选择运放间的连接元器件的值和电路拓扑。
就是C5,R3,R4和C6,R7,R8。
不懂得运放间电路拓扑的作用,以及取值。能否提供下相关的计算公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那我就在两级放大后加个低通滤波器。
我根据您的意见将放大器换成AD811,其单位增益带宽为150M.
问 ...

“哦,那我就在两级放大后加个低通滤波器。”
滤波器最好是加在第一级运放(跨阻)之后。

“将放大器换成AD811,其单位增益带宽为150M。”
可能过份了。越是高频率运放,价格越贵,而且使用起来并不方便。

“问题是,该怎么选择运放间的连接元器件的值和电路拓扑。”
这种情况,应该把各运放之间元件视为滤波器的一部分。至少,耦合电容C5C6去掉了直流成份,限制放大器带宽低端,这就是高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那我就在两级放大后加个低通滤波器。”
滤波器最好是加在第一级运放(跨阻)之后。

“将放大器换 ...

先用AD811尝试下。
尝试了,
现在问题有3
1.C5,C6,C7这类滤直流的电容容值要多少为好?
2.您刚才说的“把各运放之间元件视为滤波器的一部分“,我按照这个思路改造电路,把R3,C8以及R6,C9视作低通滤波器,其后的电路当成负载了。我按照公式,以 25k方波频率 计算出截止频率为64n,这个值可以采用吧.
3.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太小了,各级输出电压的波形对了,输出电阻R9上得到的为低电平为-29mv,高电平为0的矩形波。电路的存在电容放大倍数该如何计算?不像是简单地把R5/R3。。。

两级放大

两级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那我就在两级放大后加个低通滤波器。”
滤波器最好是加在第一级运放(跨阻)之后。

“将放大器换 ...

现在要搭建一个低通二阶滤波器,对其中的运放有没啥要求?继续用AD811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用AD811尝试下。
尝试了,
现在问题有3
1.C5,C6,C7这类滤直流的电容容值要多少为好?
2.您刚才说的 ...

“1.C5,C6,C7这类滤直流的电容容值要多少为好?”
C5C6C7原则上在低端截止频率(-3db)时容抗等于电阻。但须注意:三级(C5C6C7)j就是-9db。因此三级中任一级的截止频率应比25kHz要低。
此外,方波的“平顶”要求放大器的频率响应向低频方向扩展,才能够保持“平”。注意25kHz基频是正弦波,而正弦波的顶部并不是平的。
所以,建议C5C6C7按照每一级低频截止频率1~2kHz左右设计。由此频率可以计算电容器容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用AD811尝试下。
尝试了,
现在问题有3
1.C5,C6,C7这类滤直流的电容容值要多少为好?
2.您刚才说的 ...

“2.您刚才说的“把各运放之间元件视为滤波器的一部分“,我按照这个思路改造电路,把R3,C8以及R6,C9视作低通滤波器,其后的电路当成负载了。我按照公式,以 25k方波频率 计算出截止频率为64n,这个值可以采用吧。”
R3C8固然可以视为低通,但需要注意:与C8并联的是反相放大器的输入阻抗,而该阻抗极低,几近于零(注意运放线性工作时两输入端“虚短”)。
因此这个R3C8,绝对不是你要的低通,截止频率完全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要搭建一个低通二阶滤波器,对其中的运放有没啥要求?继续用AD811可以吧?

“3.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太小了,各级输出电压的波形对了,输出电阻R9上得到的为低电平为-29mv,高电平为0的矩形波。电路的存在电容放大倍数该如何计算?不像是简单地把R5/R3。。。”
千万别给我来省略号。否则我也只能用省略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要搭建一个低通二阶滤波器,对其中的运放有没啥要求?继续用AD811可以吧?

强烈建议:不要使用有源滤波。
有源滤波固然有很多优点,但在你的这种带宽要求下未必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您刚才说的“把各运放之间元件视为滤波器的一部分“,我按照这个思路改造电路,把R3,C8以及R6,C9视 ...

对对对,忘了虚短。如果是这样,那应该怎么设计运放间的拓扑,把哪些元件视为滤波器的一部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不要使用有源滤波。
有源滤波固然有很多优点,但在你的这种带宽要求下未必合适。

那我去构建下无源低通滤波,它的截止频率设置为多少?还有它的通带放大倍数取多少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太小了,各级输出电压的波形对了,输出电阻R9上得到的为低电平为-29mv,高电平为0 ...

嘿嘿,好的。那如果不考虑直流电容取值问题,单是上面低通滤波器弄错,电路需要大改吧,输出的幅值也差远了。放大倍数问题稍后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对对,忘了虚短。如果是这样,那应该怎么设计运放间的拓扑,把哪些元件视为滤波器的一部分呢?

只需要注意:运放构成的反相放大器其输入端是一支电阻,而反相放大器的输入电阻由于“虚短”大体上就等于这支电阻。这支电阻从交流上看,是与低通滤波的电容并联的。据此,即可设计低通滤波器转折频率。
不过,运放构成的反相放大器的信号源现在不是理想电压源,而是该电阻电容构成的低通滤波器的输出阻抗。这将增加设计时的计算工作量。如果不想计算,那么可以在低通滤波器与反相放大器之间增加一级跟随器。增加一级跟随器要增加硬件成本,而且显得设计很“低级”或者low leve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嘿嘿,好的。那如果不考虑直流电容取值问题,单是上面低通滤波器弄错,电路需要大改吧,输出的幅值也差远 ...

放大倍数,应该在设计电路之前就确定。电路设计,基本上是由增益和带宽决定,越是频率高(带宽要求大),增益高,越难设计。其次才是考虑噪音、温度漂移……等等。
现在你的电路,连需要多高增益还未定,那就谈不到设计,当然更谈不到选用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1.C5,C6,C7这类滤直流的电容容值要多少为好?”
C5C6C7原则上在低端截止频率(-3db)时容抗等于电阻。 ...

这段话,琢磨好久还是不懂。
1.方波的“平顶”要求放大器的频率响应向低频方向扩展,才能够保持“平”。
25k方波,不是由一个25k的正弦基波,以及高次谐波组成的么?那为什么说“应向低频方向扩展”
2.C5C6C7原则上在低端截止频率(-3db)时容抗等于电阻
不懂
3.互阻放大器,如果要测量它的频率响应曲线,应该用 正弦电压源 应该是取代pin管模型中的 电流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大倍数,应该在设计电路之前就确定。电路设计,基本上是由增益和带宽决定,越是频率高(带宽要求大),增 ...

实在很感谢这几天您的耐心解答了,学到很多书上学不到的知识!
我再去研究研究这些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