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 BOOT0接上拉SWD无法调试

楼主:
参照stm32f0discovery_sch画了一个很简单的STM32F051C8T6的板子
焊好芯片后一直无法调试
今天试着把BOOT0的上拉电阻去掉就可以了
什么情况呢

网友A:
BOOT0上拉会改变启动模式。
你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一般来说,会设置启动模式为:系统存储器。这种情况的话,BOOT0 不会上拉把。我大概看了下STM32F072B-DISCO的原理图 ,这个也没上拉啊。

手册中,有关启动也是有个表格,说明了BOOT1和BOOT0的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会设置启动模式为:系统存储器。这种情况的话,BOOT0 不会上拉把。我大概看了下STM32F072B-DISCO ...

看到stm32f0discovery开发板的原理图有上拉
没仔细看开发板的实物
可能开发板上的SB2默认情况下是插上的。
又看了参考手册,你说的对BOOT0应该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0上拉会改变启动模式。
你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谢谢,原来不从主FLASH启动JTAG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到stm32f0discovery开发板的原理图有上拉
没仔细看开发板的实物
可能开发板上的SB2默认情况下是插上 ...

嗯嗯,我看您这个图上,旁边有个“Not Fitted”,这个意思应该是说没有配,或者说 不装。所以说,那个R27在实物上是么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嗯,我看您这个图上,旁边有个“Not Fitted”,这个意思应该是说没有配,或者说 不装。

是哦,原来箭头指向R2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哦,原来箭头指向R27

o(∩_∩)o 哈哈,ST为了做到好多板子的原理图的兼容性,看原理图是有的,但是像R27这种情况,如果实物没有,人家一般会做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