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6 编译报错 INTERNAL ERROR: no match for ASG

楼主:
在CCS3.3中建了一个C6746的工程,在头文件中定义了相关寄存器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int32 AMR;     /* Address Mode Register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int32 CSR;     /* Interrupt Return Pointer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int32 IFR;     /* Interrupt Flag Register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int32 ISR;     /* Interrupt Set Register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int32 ICR;     /* Interrupt Clear Register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int32 IER;     /*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int32 ISTP;    /* Interrupt Service Tbl Ptr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int32 ITSR;    /* Interrupt Task State Register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int32 IRP;     /* Interrupt Return Pointer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int32 NRP;     /* Non-maskable Int Return Ptr*/

在中断中希望对相关寄存器进行保护

  Uint32 irp,csr,ier,itsr;

irp = IRP;/* Interrupt Return Pointer   */

  csr = CSR;/* Interrupt Return Pointer   */

  itsr = ITSR;/* Interrupt Task State Register  */

  ier = IER;/*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

IER = ier & (~(1<<6));//determine which interrupts should be allowed to pre-empt

CSR = csr | 1;//enable global interrupt

但是编译的时候会报INTERNAL ERROR: no match for ASG ( irp = IRP;/* Interrupt Return Pointer   */这一行)

如果将上面头文件中的定义数据类型Uint32改为Uint16则不会报错,但是上面的寄存器应该都是32位的,改为16位的应该会有问题。

报错的原因在哪?报的这个错误是什么?各位大侠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