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精度

楼主:
最近在学STM32,经验尚欠。求教关于ADC的一些 问题:一般ADC精度越高,需要的转换时间会越长,那么
1.采样时间(ADC_SampleTime_xCycles) 那么采样时间对于最后转化出的数据有什么影响?
2.采样间隔时间(ADC_TwoSamplingDelay),对于最后转换出的数据有什么影响?

网友:
样保持可以简化的看做是对保持电容充电的过程,充电就需要充电时间。这个时间太短会导致保持电容上的电压低于真正的信号;太长就会浪费时间影响采样率。只要充电的时间能够使电容上的电压达到ADC的采样精度就足够了。

???
所以对于一定频率的信号而言,有最小的采样时间,时间态度,电容充电时间太短,即便ADC有足够的精度,由于保持电路没能真是的反应出信号的真实状态,使得ADC采样误差较大?

网友:
有影响的,单片机采取的数据,精度越高,时间需要就越长,那么对于实时数据来说就有延迟;如果对于采样频率来说,越快,那就对精度有所降低。对于如何设置还是要根据对系统的要求

网友:
这不一定,看你要采样的信号特征,比如你要取一个信号的特征,那么太慢了反而不好。

网友:
我谈下我的看法:
1、采样,必定要满足采样定律,fs>=2f;
2、您想想采样时间越长,是不是获得的采样点就越多,这个时候得到的采样的数据就越精确,但是得到数据可能就会慢一些;
3、采样间隔时间,您想想啊2次采样之间的时间间隔越短,代表了您的采样频率就越快,这样数据是不是更加准确一些呢。相反,您次采样之间的时间间隔越长,说明您的采样频率就慢。
如果您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下这个波形的

网友A:
同样的ADC_TwoSamplingDelay(采样间隔)控制着ADC采样点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采样频率。所以该参数与所要测量的信号频率有关。不过其最小值与ADC固有的性质(ADC的最快转换速度)有关。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ADC_TwoSamplingDelay(采样间隔)控制着ADC采样点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采样频率。所以该参数与 ...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桶里的水总是最低的那块木头。

网友:
另外如果不是直流分量要考虑被测量信号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