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在线设计工具WEBENCH问题--大牛问答综合

楼主:
在使用WEBENCH电源设计工具时小伙伴们偶尔会遇到各种小问题,今天我们的微信为大家精心整理了数十条常见问题及解答,请大家收藏并转发给你的小伙伴吧~
Q: WEBENCH电源设计工具中可供选择的power supply solution类型包括以下哪些?
A:module、integrated 和controller。

Q: WEBENCH电源设计工具中通过WEBENCH 优化旋钮可以调节以下哪些参数来对器件列表进行排序?
A:BOM成本、效率和覆铜面积。

Q: 利用WEBENCH电源设计工具生成电源芯片方案后,有哪些软件支持通过【Export】选项来导出【Board layout】。
A:Altium Designer、Cadence Allegro 16.0-16.5、CadSoft EAGLE PCB(V6.4 or newer)、DesignSpark PCB 和Mentor Graphics PADS PCB。

F: 利用WEBENCH电源设计工具可执行哪2种仿真?
Q:电气仿真和温度仿真。

F: 利用WEBENCH电源设计工具支持的电气仿真类型有哪些?
Q:Steady State、Startup、Input Transient、Load Transient和Bode Plot。

Q: WEBENCH电源设计工具为您提供了创建()所需的全面设计和原型建立工具,能够有效地满足您的设计要求。
A:电源或直流/直流转换器 。

Q: 利用WEBENCH电源设计工具生成电源芯片方案后,通过【图表】选项可以查看哪些默认参数图表?
A:Efficiency 、Loop Response和Duty Cycle。

Q: 利用WEBENCH电源设计工具生成电源芯片方案后,是否支持通过【工作数值】选项来导出excel表格?
A:是。

Q: 利用WEBENCH电源设计工具生成电源芯片方案后,是否支持通过【BOM】选项来输出excel电子表单?
A: 是。

Q:利用WEBENCH电源设计工具生成电源芯片方案后,利用【Sim Export】导出可以支持哪些软件格式?
A:Altium Designer、Cadence OrCAD Capture CIS 和Tina-TI。

Q:使用WEBENCH Power Architect 设计工具增加多个电源负载时,可以选择的配置有哪些?
A:使用独立电源、Use Load Switch、LDO Supply 和External Sync。

Q:除了现行的稳压器控制器以外,德州仪器的全新集成式()也获得 WEBENCH Power Architect 设计工具的支持,确保系统达到低零件用量、最小尺寸、业内最好的散热表现和最低电磁干扰(EMI)的目标。
A: SIMPLE SWITCHER电源模块。

Q: WEBENCH FPGA 电源架构工具目前都支持哪些厂家的FPGA?
A:Altera、Xilinx、Actel 和 Lattice 。

Q: WEBENCH FPGA 电源架构工具会为每一个基本产品型号添加基本的选择参数有哪些?
A:逻辑元素、输入/输出、RAM、PLL 和其它特有的功能。

Q: WEBENCH FPGA 电源架构工具生成的每个系统架构皆拥有一条()和几个针对不同负载的()。
A: 中间电压轨电源。

Q: WEBENCH FPGA 电源架构工具是否支持连接所选FPGA型号的数据手册?
A: 是。

Q: 设计人员在设计独特的多重电压级时需满足()等要求。由WEBENCH FPGA 电源架构工具建立的电源供应设计将包含FPGA供货商指定的详尽电源要求,使设计人员有把握地满足该些规定,同时可节省设计所需的宝贵时间。
A: 精准的电压、电流、纹波、噪声滤波、同步化、软启动和电源分隔。

Q: WEBENCH Processor Power Architect 设计工具当前支持除德州仪器 (TI) 处理器外的哪些厂家系列的处理器?
A:飞思卡尔 (Freescale) i.MX 应用处理器、飞思卡尔 (Freescale) Kinetis ARM Cortex-M4 微控制器和Atmel   AT91SAM MPUs。

Q: WEBENCH Processor Power Architect 设计工具可有效地满足处理器供货商规格中的哪些特殊要求?
A:针对所选处理器或嵌入式控制器的建议操作电压
       标称操作电流
       输出电压涟波
       软启动
       额外滤波要求
       针对低功耗、纹波敏感负载的 LDO 要求
       通电序列

Q: 利用WEBENCH Processor Power Architect 设计工具打印的完整项目报告中包括哪些内容?
A: 原理图、材料清单 (BOM)和效能特征。

Q: WEBENCH滤波设计器支持哪4种类型的滤波器设计?
A:低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或带阻滤波器 。

Q: WEBENCH滤波设计器支持从()、()、()、()、()、()、()等各种滤波器响应中选择。
A: 切比雪夫、巴特沃斯、贝塞尔、6 dB 过渡态高斯、12 dB 过渡态高斯、线性相位 0.05°、线性相位 0.005°。

Q: WEBENCH滤波设计器中优化器旋钮会根据哪三个标准对滤波器列表进行排序?
A: Best Pulse Response 、Lowest BOM Cost和Best Stopband Attenuation 。

Q: 利用WEBENCH滤波设计器设计滤波器方案后,可以通过性能曲线图比较各解决方案的()、()、()和()。
A: 增益、相位、群时延和阶跃响应性能。

Q:  WEBENCH滤波设计器支持使用哪3个选项运行SPICE电气模拟,以对设计进行分析?
A: 闭环频率响应、阶跃响应和正弦波响应。

Q: WEBENCH传感器设计工具能为通用的()、()或()应用提供全面的电路解决方案。。
A:检测  发送器  变频器 。

Q: WEBENCH传感器模拟前端设计工具中支持哪些类型的设计?
A:热电阻、热电耦、压力、气体传感器、CO2/酒精、pH、负载和电压输出。

Q: WEBENCH Sensor Designer设计工具支持哪3种类型的传感器设计?
A:压力传感器、 热电偶传感器和光二极管。

Q: WEBENCH感应传感设计工具支持 TI 开创性的()产品系列,并提供两种 PCB 线圈设计方法。
A: 电感数字转换器 (LDC) 。

Q: WEBENCH线圈设计工具是一款互动式设计工具,借助这款工具可调整线圈尺寸、形状、匝数以及其他参数,从而优化传感器设计,使其满足特定需求。通过工具可以选择的线圈形状有哪些?
A:圆形、正方形、六边形或八边形。

Q: WEBENCH LED Designer 设计工具只需按一个键,便可从数百个高亮度的的LED中进行挑选,并自动选配德州仪器的()节能 LED 驱动器,以及创建一个最佳的()供应电路。
A: PowerWise  恒流电源。

Q: WEBENCH LED Designer 设计工具中通过哪两种参数来配置LED灯串?
A:串口数和并联数 。

Q: 通过WEBENCH LED Architect 设计工具可立刻地从效率、大小和成本去比较高达()流明输出的解决方案。
A:1000,000。

Q: WEBENCH LED Architect 设计工具中的组件库包含来自()个制造商的()个无源组件。
A:110  21,000 。

Q: WEBENCH LED Architect 设计工具中支持的LED驱动器拓扑选择有哪些?
A:降压、升压和降压/升压。

Q: WEBENCH接口设计器的主要特性有哪些?
A:轻松创建新的高速串行接口系统、分析和增强现有设计的信号完整性和选择符合您要求的接口器件。

Q:利用WEBENCH接口设计器工具选择器件进行设计并去执行信号完整性分析按钮后,进行仿真可以得到什么图?
A: 眼图(Eye Chart)。

Q: WEBENCH接口设计器工具中优化器旋钮会根据哪三个标准对接口器件列表进行排序?
A: Footprint(mm2)、Bom cost(1ku)和EQ Score。

Q: WEBENCH接口设计器工具的基本输入选择条件选项中有哪3种筛选Rating的方式?
A:Catalog、 Military 和Automotive。

Q: WEBENCH接口设计器工具的高级过滤条件中有哪3个分类选择?
A:Application 、Protocol 和Model。

Q: WEBENCH 串联电压基准选择器工具可帮助设计人员为()选择的基准电路识别正确的组件。
A:模数转换器(ADC) 。

Q: WEBENCH 串联电压基准选择器工具可提供一个包含可能的电压基准器件的列表,并附带()、()和()。
A:基准规格表、误差摘要和系统功耗 。

Q: WEBENCH 串联电压基准选择器工具中有哪 4 种筛选 ADC 列表的方式?
A:按 ADC(TI 部件号)筛选 、按分辨率(8 ~ 31 位)筛选、按汽车级筛选和按 AVDD (1 ~ 11V) 筛选。

Q: WEBENCH 串联电压基准选择器工具中优化器旋钮会根据哪三个标准对可行电压基准列表进行排序?
A:初始精度、电压噪声和温度漂移 。

Q: WEBENCH 串联电压基准选择器工具中的误差分析窗口中的视图用那些单位比较各种类型的电压基准误差?
A:毫伏 (mV)、ADC LSB (LSB) 和 ADC 满标量程百分比(占 FS 的百分比)。

Q: WEBENCH时钟架构工具是否支持无源环路滤波设计?
A: 是。

Q: WEBENCH时钟架构工具是否支持ActiveX/COM 接口?
A: 否。

Q: WEBENCH时钟架构工具生成的工程报告里面,【System Specification and Parameters】中【Properties】项目内容包括。
A:External Sources none、Total BOM Cost、 Total Current和Total Footprint 。

Q: WEBENCH时钟架构工具是否支持计算相位噪声和集成相位噪声量(抖动、EVM 等)?
A: 是 。

Q:  WEBENCH时钟架构工具是否支持程序器件和精确电流计算?
A: 否。

Q:  WEBENCH是德州仪器推出的一款功能非常强大的()工具。
A:在线设计和仿真。

Q:  WEBENCH可以对()、()、()、()、()、()、()以及()进行设计与仿真。
A: 电源、LED、放大器、滤波器、音频、接口、无线以及信号路径。

Q :  使用 WEBENCH 放大器设计器快速设计运算放大器电路, 其支持的放大器电路包括哪些?
A:反向放大器、交流耦合反向放大器、非反向放大器、积分器、低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定制滤波器。

Q :  WEBENCH电源架构现已支持电源管理单元,包括()和()?
A: PMU  PMIC。

Q :  WEBENCH 汽车工具在设计结果中仅呈现(),可让设计师为他们的汽车应用轻松设计电源系统。
A:汽车级 IC。

Q :  WEBENCH 原理图编辑器支持()、()、()和()。
A: 关键运行值图表  电气仿真  热仿真 设计导出。

Q :  WEBENCH 原理图编辑器集成()进行仿真。
A: Spice 仿真工具。

Q :  WEBENCH工具使用( )可将原理图下载到常用 CAD 工具。
A: Schematic Export 功能。

Q :  WEBENCH工具使用( ) 可将 PCB 布局直接导入到 CAD 工具。
A:    PCB Export 功能。

Q : WEBENCH Export 由用于() 个 TI 组件的原理和封装布局符号提供支持,这些组件加入了由() 个生态系统合作伙伴支持的 WEBENCH 工具中的( )个无源组件库。
A:1,000  115    40,000。

Q : WEBENCH高级电源包含一组可提供附加()、()和()功能的在线工具。
A:设计控制 分析 故障排除。

Q : WEBENCH 补偿设计器是 WEBENCH 电源设计器工具套件的一部分。通过使用该工具,您可快速为()设计和优化补偿网络。
A:开关功率转换器。

Q : WEBENCH 补偿设计器能自动确定补偿组件,以实现()、()、()和()的特定目标。
A:相补角  交叉频率  低频增益  增益裕量 。

Q : WEBENCH 传感器设计工具可为您提供最佳的() 、()、(),以及有关评估板的连结和其它用来进行测试及验证模拟结果的工具。
A:信号路径  材料清单  预算成本。

Q :  WEBENCH SensorAFE Designer 和 WEBENCH Sensor Designer 载有数百款()、()和()的技术规格数据,产品来自Omega Engineering、Honeywell Sensing & Control、Tempco Electric Heater 及 All Sensors 等等。
A:温度  压力 生化传感器。

Q :  WEBENCH工具设计出的传感器解决方案适合哪些应用?
A: 工业过程控制、工厂自动化、监测、医疗仪器、药物输送系统、高温炉监控、称重系统、条码扫描仪,以及HVAC系统。

Q : WEBENCH的入门级工具有哪些?
A: WEBENCH 电源设计工具、WEBENCH LED 设计工具、 WEBENCH 传感器设计工具WEBENCH 有源滤波器设计工具、WEBENCH 放大器设计工具和EasyPLL。

Q :  WEBENCH的进阶工具有哪些?
A:WEBENCH 处理器电源架构设计工具、WEBENCH FPGA 电源架构设计工具、WEBENCH 电源架构设计工具和WEBENCH LED 架构设计工具。

Q : 采用 WEBENCH 设计工具,可在数分钟内创建一个设计的步骤有哪些?
A:
①、定义系统的性能要求,包括光输出、传感器精确度或电压和电流
②、选择您偏爱的 FPGA、LED 或组件供货商
③、在可视荧幕上从大小、成本、效率和简易度检讨最后得出来的完整解决方案
④、分析和调整最后得出来的拓扑和组件供货商
⑤、 打印项目或设计报告或订购短时间付运的完整建模 (Build It) 套件
⑥、今天决定设计,明天进行组装。

Q:WEBENCH设计工具支持配合超过()万个成功设计。
A: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