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570LC43x HDK Mibspi CS问题

楼主(2016-04-15):
TMS570LC43x HDK Mibspi CS问题
各位好,
Q1:我在调试Mibspi时发现CS信号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不知道是否是设置问题?E2E上说这是正常的:
http://e2e.ti.com/support/microc ... ules/f/312/t/220270
,如该贴解决方法,但是对于Mibspi手动无法把CS拉低,因为你不知道数据什么时候传送完成(不加以判断),请问CS信号是否由MCU自主控制,怎么设置?
Q2:我在发送一个Group(group id = 0)数据后,判断发送是否完成:
while(((((mibspiREG1->TGINTFLG & 0xFFFF0000U) >> 16U)>> group) & 1U) != 1U){}
之后开始接收数据:
*buf = mibspiRAM1->rx[0].data;
接收到的数据是上次的数据!我的理解是,虽然已判断数据发送完成了,从设备也返回了数据,但还未还得及写入RAM。请问正确的接收方法是什么?
谢谢!

网友A(2016-08-05):
请问你如何进行的HALCoGen外设你的板子,现在你的完成了吗?我是这个板子初学

网友B(2017-08-13):
CS是由CPU控制,首先看看你的复用引脚是否设置好,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