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传感器问题

楼主:
单片机输出40KHZ 信号。由于没有示波器 用万用表测的中周输出端的频率也是40KHZ。但用万用表测的电压为0.CX20106A测一直输出高电平。请问是升压中周没有升压吗?

网友:
测量一下R5,看它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应分别测变压器初次级两边的电压再比较,限流电阻R5的阻值必须跟驱动变压器的参数匹配,在无磁饱和的前提下,应尽量提高工作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分别测变压器初次级两边的电压再比较,限流电阻R5的阻值必须跟驱动变压器的参数匹配,在无磁饱和的前提下 ...

怎么匹配呢 如何选取R5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匹配呢 如何选取R5的阻值

用电位器暂时代替,逐渐减小阻值同时观察输出幅值,幅值最大时的阻值即为匹配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