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DAC的问题

楼主:
关断模式 AD5601/AD5611/AD5621具有四种独立的工作模式。这些模式可通过软件编程,设置控制寄存器中的两位(DB15和DB14)进行选择。表6列出了这些位的状态与器件工作模式的对应关系。

当两位均设为0时,器件在5 V时正常模式最大功耗为100 μA。但在三种关断模式下,3 V时电源电流降典型值至0.2 μA。不仅是供电电流下降,输出级也从放大器输出切换为已知电阻值的电阻网络,这是有好处的,因为在关断模式下器件的输出阻抗是已知的。有三种不同的选项:输出通过1 kΩ电阻或100 kΩ电阻内部连接到GND,或者保持开路状态(三态)。图45所示为输出级。

在关断模式有效时,偏置发生器、输出放大器、电阻串以及其它相关线性电路全部关断。然而,关断期间DAC寄存器的内容不受影响。对于VDD = 5 V和VDD = 3 V,退出关断模式所需时间通常为13 μs和16 μs,参见图21。

完整手册

想请教一下,这个关断模式是不是只是为了降低功耗用的,还是有其他的用处?

网友: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