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子如何裁剪成圆弧角

楼主:
大家好,本人萌新,第一次画板子,空白处是留给另一个同学画他的部分。

现在老师要我把板子的四个直角变成以那四个过孔为中心R3.5的圆弧,我看了很多教程但是还是用不6,我按了1进入修改板子界面,但是教程说shift+space可以画圆弧,我按了没反应呀,求大神指教

电源和地什么的等最后会再加粗

若其余有什么地方可以改正的欢迎指点

网友A:
正好把刚刚画的板子尝试了下做成圆弧边,方法是网上百度的。
1.在Keep-Out Layer层里面选择Utility Tool,选择里面画圆弧的工具,画出一个圆弧来;
2.用画出来的圆弧和直线构成一个封闭的区域,将你的电路板包围。
3.选中这些外围的线,Design ——>Board Shape——>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厂家加工的时候,一般都是按照Keep-Out Layer层来确定板子的形状的,所以这里的Keep-Out Layer层的线所围成的形状就是你板子的形状)

PS:这里画PCB板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把刚刚画的板子尝试了下做成圆弧边,方法是网上百度的。
1.在Keep-Out Layer层里面选择Utility Tool, ...

谢谢大神!终于弄好啦!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用cad画,然后导入的…

网友:
然而cadence直接就用倒角功能了

网友:
通常的板框都是用CAD画好再导入PORTEL99或其它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用cad画,然后导入的…

是正确的画图思路
有些同学非要用AD软件解决一切问题,不实际。因为电子产品的形状复杂的多了,AD等画图软件搞外形设计不专业,结构工程师用CAD设计后,PCB工程师来导入,布线,出电路板

网友:
不过楼主的这种简单圆角边就没必要劳驾结构师们了

网友:
电子工程师要会的要多,CAD ,电子绘图软件,PS ,不要多精但要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把刚刚画的板子尝试了下做成圆弧边,方法是网上百度的。
1.在Keep-Out Layer层里面选择Utility Tool, ...

正解,谢谢!!!!!!!!

网友C:
到KEEPOUT 层 画个ARC by EDGE不就成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KEEPOUT 层 画个ARC by EDGE不就成了吗。。。

完全可以的

网友:
谢谢分享!AD17里选中边框后按照设计→板子形状→按照板子形状定义来剪裁

网友:
补充一下,好多产品的PCB板大小尺寸,比如圆弧角、安装孔等与产品外形要配合,好多是结构工程师出范围尺寸,所以有的公司干脆结构把板子外壳确定下来,画出来,导入到PCB设计软件中

网友:
谢谢UP主提出问题还发布答案。这样的知识真是很宝贵,不泡坛子是学不到的。

网友:
圆弧角好看也好用,但给机械工程师添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