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78 低功耗电流很大怎么处理啊

楼主:
rl78 g13的芯片 初始化把io都置为输出低电平 之后stop() 电流大概3ua  然后加入rtc之后 电流就达到 270ua左右 求高手帮着看下 没用过低功耗功能
R_MAIN_UserInit();
   // R_RTC_Start();

    while (1U)
    {
            STOP();
            NOP();
    } 全部都是自动生成的代码 还需要其他的设置吗

网友:
  如果不加入 R_RTC_Start()也就是不打开内部低速15k时钟 则电流很小 也就是两三个ua 证明板子上其他部分电流很小 加入之后其他都不动 电流就变成两百多ua了 换成 R_IT_Start()  也就是12位定时器电流也是一样两百多微安   以前用msp430的时候 类似定时唤醒然后休眠 很容易就实现微安级电流了 不知道rl78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
补充一下 时钟源换成外部32.768k晶振也是一样的 基本都是两百多微安 halt 模式的话 要三百多微安 都比手册上写的大很多 郁闷

网友:
功耗是否合理要看器件手册来确定,实时时钟的耗电量可以在手册中获知,明显超出手册所载才说明有什么地方不对,比如设置问题等。

网友A:
已经解决了 功耗的确是很低的 不过抗干扰性一般 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网友:
这个论坛好冷清啊 用瑞萨的除了参加电子大赛的学生以外 就没有什么人用了吗?

网友:
瑞萨单片机低功耗,需要对不使用引脚进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了 功耗的确是很低的 不过抗干扰性一般 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了 功耗的确是很低的 不过抗干扰性一般 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怎么解决?

网友:
当时刚开始测试用这款mcu 电流大是因为没有退出调试环境 直接下载是进入出口调试状态 实际电流非常小 整体用下来似乎比msp430还低 抗干扰性比430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