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 电波钟

楼主:
跟着大神们的步伐,我的电波钟也开工了。
板子的图大家都晒很多了,就不再重复了。
周末先准备好各种硬件材料,焊好了各个板子的插针方便后面连线。
先看个大概吧:
1、这个是给MicroPython焊好排插,因为外设不多,就先焊了两个有电源口的,方便后续给外设供电。

2、这个是所有的硬件。最下面的是电波模块,接受河南商丘的电波对时信号,标准的北京时间。中间的就不用说了吧。最上面是一个拆机的笔段式液晶显示模块,8字那种,位数很多,字不大。看接口应该是HT1621驱动的。后续再确定。

准备先弄好液晶部分,因为是纯输出的,估计好弄一点。然后在搞电波接受。最后组合起来就好了!
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A:
洛阳有电波授时对准?什么频段?商丘有低频时码发播台呼号BP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洛阳有电波授时对准?什么频段?商丘有低频时码发播台呼号BPC

哦,是我写错了。是商丘的。谢谢提醒!

网友:
液晶显示部分应该可以参考@strong161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7836-1-1.html

网友:
期待楼主老师成功,新人来学习学习。也想做个BPC电波钟,目前还是先看看,多向老师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好,两个我手头都有。一起开发固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