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verilog的RS422协议

楼主:
请问哪位大神有基于verilog的rs422协议的程序,没有什么要求,就是最简单的那种就行,初学,不太懂,希望能找到一个模板,谢谢

网友A:
RS422是电气规范,跟程序无关。先搞清你到底该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S422是电气规范,跟程序无关。先搞清你到底该干嘛。

你好,也是初次接触接口,不知道怎么弄,能说清楚点吗,和rs422有关的程序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也是初次接触接口,不知道怎么弄,能说清楚点吗,和rs422有关的程序也行

说的很清楚了,二者无关。你需要去弄清楚串口编程,RS422是硬件电气规范,跟软件没有丝毫关系,422不是靠软件来实现的,正如你坐飞机去某个城市,跟飞机是怎么造的一点关系也没有是同样道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C:
有结果没啊?我想问一下关于Verilog实现rs422波形仿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结果没啊?我想问一下关于Verilog实现rs422波形仿真的问题。

多年的帖子,你都翻出来了。
422只是电气特性,和485一样。建议你找一个uart的verilog程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结果没啊?我想问一下关于Verilog实现rs422波形仿真的问题。

随便一个开发板,都有这个程序。
另外,建议多看看书,先把422 232 485高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