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FreeLink的问题

楼主:
我有一块飞思卡尔 FreeLink mini板,Freelink驱动安装成功了。
安装了IAR FOR ARM,照着手册上配置了一下,可是不能调试。
我发现,导入工程时有错误:

高手指教,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这么多错误,M7.dll丢失。
你这应该是万利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错误,M7.dll丢失。
你这应该是万利的板子

是万利的板子。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如果实在不行,用JLINK行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买个JLIN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万利的板子。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我是用keil开发,你的错误太多了首先你要确认程序安装是否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keil开发,你的错误太多了首先你要确认程序安装是否完整

你是说IAR安装是否完整吗?
还有你用keil开发,可是keil不支持FreeLink,你是用JINK吗?
那个FreeLink mini board可以用JINK开发吗?

网友:
高手支招啊

网友C:
楼主还是用JLink吧,估计很多坛友都没接触过FreeLink 仿真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用JLink吧,估计很多坛友都没接触过FreeLink 仿真器吧?

谢谢!JLINK是不是插到相同的位置上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JLINK是不是插到相同的位置上就可以

还是得看下接口定义吧?
记得一般的JLink 有Vref脚,需要外部输入3.3V给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得看下接口定义吧?
记得一般的JLink 有Vref脚,需要外部输入3.3V给电的。

这样太慢了,你有QQ吗?我加你

网友:
我原来安装的是iar for arm 7.3,好像不行。
我又下了个7.6,打开工程没问题了。
可是下载不行,提示: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我把一个开关拨过来就可以下载了。
可是现象不对,也不能设断点。
灯也不亮

网友A:
IAR是支持freelink的见【新提醒】【KL27 mini Board开发】+Freelink下载问题 - 活动专区 - 恩智浦技术社区 http://www.nxpic.org/module/forum/thread-604239-1-1.html
之前见有人在keil上调试成功了,一时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AR是支持freelink的见【新提醒】【KL27 mini Board开发】+Freelink下载问题 - 活动专区 - 恩智浦技术社区  ...

谢谢,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