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V74这个二极管怎么感觉不会用?求助.

楼主:
然后我试着给PIN1,3.3V,PIN2,悬空,得到PIN3类似噪音一样,0.06~0.08V

给PIN1,5V,PIN2,悬空,得到PIN3 -6V ~ -7V的电压,也是噪音一样.

给PIN2,6V,PIN1,悬空,得到PIN3类似噪音一样,得到4.2V的电压

给PIN2,3.3V,PIN1,悬空,得到PIN3类似噪音一样,得到2.7V的电压

给PIN1 5V,PIN2 3.3V,同时供电,无输出,电压0V

难道买错了?我换了五六个都这样

单独断电测量,都是二极管,但是上了电路就不对,电路是自己额外飞线了,无其他电路干扰

网友A:
楼主应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BAV74就是两个负极并联的二极管而已,你的测试方法不对。

网友B:
“我试着给PIN1,3.3V,PIN2,悬空,得到PIN3类似噪音一样,0.06~0.08V”

恐怕楼主对“电压”的概念尚未掌握。
说“电压”,必定是电路中两点之间的电压。单独说某一点的电压毫无意义。
“我试着给PIN1,3.3V,PIN2,悬空”,这个3.3V是PIN1这一点对谁的电压?

网友C:
小信号开关二极管,工作的电流不超过250mA。
楼主说不会用,楼主想怎么个用法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BAV74就是两个负极并联的二极管而已,你的测试方法不对。

是啊,独立测试PIN1-PIN3,PIN2-PIN3都是对的,二极管,0.7V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着给PIN1,3.3V,PIN2,悬空,得到PIN3类似噪音一样,0.06~0.08V”

恐怕楼主对“电压”的概念尚未掌握 ...

都是对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信号开关二极管,工作的电流不超过250mA。
楼主说不会用,楼主想怎么个用法呢?

就是当两个二极管用.选通其中一个电源.

网友B:
此封装仅三支引脚。你说的“地”与哪支引脚联接?若三引脚均未与“地”联接,那就是错误的测量方法。
其实,最简单的测量方法如chunyang所说,用块万用表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此封装仅三支引脚。你说的“地”与哪支引脚联接?若三引脚均未与“地”联接,那就是错误的测量方法。
其 ...

如此应用图,地,不就是PCB上的地吗?我要得到如此应用.如果二极管其中一端接地,那二极管就不是这个用途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此应用图,地,不就是PCB上的地吗?我要得到如此应用.如果二极管其中一端接地,那二极管就不是这个用途 ...

此图若是在首帖贴出来,问题容易解决得多。
你还没有说清楚:是用什么仪器测量电压。猜测是示波器,否则不会“类似噪音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独立测试PIN1-PIN3,PIN2-PIN3都是对的,二极管,0.7V不到.

那就说明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此应用图,地,不就是PCB上的地吗?我要得到如此应用.如果二极管其中一端接地,那二极管就不是这个用途 ...

如果是基于此图用示波器测,注意示波器的输入需为直流耦合。交流耦合的话,只能测出电路及本底噪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BAV74就是两个负极并联的二极管而已,你的测试方法不对。

在这里也能看到 春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在这里也能看到 春哥

看来你是刚来这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刚来这里啊……

嗯 一直没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