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4无法识别语法错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
写了一段小代码,如下,在init()函数中调用clear_screen()函数时忘记写参数了,编译时编译器没有报错。
呵呵,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用的keil官网提供的免费版。
void clear_screen(uchar no)
{
        uchar i, j;
        select_screen( no );
        for( i = 0; i < 8; i ++ )
        {
                set_page(i);
                set_column(0);
                for( j = 0; j < 64; j ++ )
                {
                        write_data( 0x00 );
                }
        }
}

void trunOn( uchar on )
{
        on ? write_command(0x3f) : write_command(0x3e);
}

void init()
{
        trunOn( 1 );
        clear_screen(0);
}

网友:
汝焉知有错?

网友:
回版主:
我调用的地方这样写的,
void init()
{
        trunOn( 1 );
        clear_screen();   //没有写参数,而函数定义是有参数的,但是编译时没有报错
}

网友:
那就看你select_screen( no );函数里no参数调用没有,如果没有调用,那clear_screen(uchar no)里面的“uchar no“
就没有意义,只是相当于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