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一款稳压芯片,压差最好能控制在0.3V以下,

楼主:
寻求一片稳压芯片,压差最好能控制在0.3V以下,求大神推荐一款!现在用的AMS1117-3.3,锂电池的电压在3.6V~4.2V,AMS1117-3.3不能稳到3.3V,AMS1117要求压差好像大于1V才能稳压到3.3V,我的锂电池电压3.95V,经过AMS1117稳压后2.90V,求推荐一款稳压芯片能实现压差在0.3V之内的?

网友:
那用DCDC开关芯片,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
这种线性稳压有两种,普通稳压,1117那样的,另一种是LDO,就是低压差线性稳压,类似XC6206这类,电流比较小的话,压降可以非常低,而且LDO噪声比较小,静态功耗1uA左右,我经常拿来做电池供电的东西。另外如楼上所说,如果电流比较大,可以考虑buck DCDC

网友B:
我现在用的一款LDO是TI的tps76333,压差很低,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附链接
查看详情

网友C:
在输出电流要求未给出的情况下,建议基本上都是无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输出电流要求未给出的情况下,建议基本上都是无用的。

是给3.3V单片机和功放芯片2822供电的,负载电流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一款LDO是TI的tps76333,压差很低,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附链接
http://www.ti.com.cn/product/ ...

谢谢,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线性稳压有两种,普通稳压,1117那样的,另一种是LDO,就是低压差线性稳压,类似XC6206这类,电流比较 ...

是给3.3V单片机和功放芯片2822供电的,负载电流应该不是很大,可以用你推荐的这个芯片吗?

网友:
SE5119超低线性压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给3.3V单片机和功放芯片2822供电的,负载电流应该不是很大

做设计拒绝模糊,“应该不是很大”是多大?
功放芯片TDA2822峰值电流可出1A,尽其所能时不可谓不大,况且还应顾及其它电路的消耗。
TDA2822的电源电压范围很宽(1.8V~12V),让电池能量消耗在稳压块上是否值得恐需考虑下。
假如锂电池的终止放电电压为2.7V,单片机若已定为3.3V电源,为尽量不浪费电池容量建议用升降压DC/DC,或者改用低电压的单片机+线性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设计拒绝模糊,“应该不是很大”是多大?
功放芯片TDA2822峰值电流可出1A,尽其所能时不可谓不大,况 ...

新手小白不太懂

现在是想用一块锂电池供电,3.3V单片机控制语音芯片isd4004(3-3.3V)通过咪头进行录音,然后通过功放芯片TDA2822把录音从一个4欧3W或者8欧0.5W的喇叭播放

现在就是不知道锂电池该怎么给这三个芯片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设计拒绝模糊,“应该不是很大”是多大?
功放芯片TDA2822峰值电流可出1A,尽其所能时不可谓不大,况 ...

单片机和isd4004的工作电流不大,isd4004静态电流30mA ,单片机大概10mA,就是不知道TDA2822的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该怎么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小白不太懂

现在是想用一块锂电池供电,3.3V单片机控制语音芯片isd4004(3-3.3V)通过咪 ...

既然功放芯片可工作在宽电压范围内,是否能用锂电池不通过稳压直接给它供电呢?这样就避免了稳压造成的损耗,电压充满时输出功率大些,不足时小些,也挺合理。
控制部分必须稳压,因电流较小损耗也不会太大。所以上述两者是否可考虑分别供电。
剩下是考虑如何不浪费锂电池在终止放电之前的容量的问题了。
为了在电池电压=2.7V+时还能工作,那就需要把电压升到3.3V——这就是建议用升降压DC/DC的理由。
或者找到可工作在<2.7V的控制芯片,那就只需降压稳压就行了。

网友:
应该把电路需要的电流搞清楚,如3.3V给单片机供电,
直接用开关芯片就行了,TI的tps32090效率还高,可以到2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功放芯片可工作在宽电压范围内,是否能用锂电池不通过稳压直接给它供电呢?这样就避免了稳压造成的损 ...

好的,谢谢,正在考虑这个方案

网友:
林特的LDO有低压差的,可以去官网看下!

网友:
0.3V压差的LDO选择范围还是有的,建议去TI、凌特等公司的官网上用他们的选型工具查一查,不过要注意电流值,是否在全工作范围内做到3.3V稳压等因素,开关电源方案也适合,特别是大电流情况下,楼主毕竟是要上功放的,一些大电流、小体积、低纹波的开关电源芯片可以满足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给3.3V单片机和功放芯片2822供电的,负载电流应该不是很大,可以用你推荐的这个芯片吗?

这个片子在50mA 以下效果很好,最大100mA,看楼下的回复,好像不太适合你,如果只给MCU供电的话,应该是没问题 的

网友:
功放没要求这么高的电压,可以直接用理电池供给功放,2822我实测,没有8002或者4781音质好,建议还是采用8002,便宜好用,带关断功能,比2822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