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外部中断遇到难题了

楼主:
就此图,按下右侧开关,外部中断0响应,松开开关外部中断1响应,不按的话则不中断,执行主程序,开关与单片机之间不一定是直接连接的;本意是做一个检测记录其他设备的开关机时间。有没有谁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检测记录其他设备的开关机时间”
要求准确到数us级别么?还要占用两个外部中断?
如果要求准确到10ms级别,占用一条口线,在定时中断里面像扫描小键盘那样检查该口线电平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记录其他设备的开关机时间”
要求准确到数us级别么?还要占用两个外部中断?
如果要求准确到10ms级 ...

开机记录一次时间,关机记录一次时间,一次开机到关机最短也得2分钟,最长10个小时吧,就是设备本身的工作时间记录是个特制三指针的表,读数很麻烦,老手也得30秒才能准确读数。若按你说的,开机时间长的话,端口一直高电平,定时器中断一次记录一次,中断一次记录一次没法搞啊,想来想去还是在开关机的时候产生2个下降沿,各只中断一次,各记录一次,之前也拿继电器加各种逻辑门试过,继电器的抖动太难以控制。用IO口产生下降沿也试过,仿真一点问题没有,上实际硬件就乱了,洞洞板都废了好几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记录一次时间,关机记录一次时间,一次开机到关机最短也得2分钟,最长10个小时吧,就是设备本身的工 ...

“若按你说的,开机时间长的话,端口一直高电平,定时器中断一次记录一次,中断一次记录一次没法搞啊,”
太容易了。假定定时中断每10ms一次,每次定时中断读一次口线。在单片机可位寻址区域设立一个标志,纪录上次读口线结果。读口线后与该标志比较,相同不处理,读口线结果丢弃。不同则转入纪录开关机时间的例程。
若考虑继电器触点抖动,两次读口线改成三次或者四次,三次或者四次皆相同才认为口线状态稳定。
这和读小键盘并且去抖动的方法完全相同。
你那个“定时器中断一次记录一次”的方法,未免有些笨拙。

网友:
都没弄明白你想干嘛,“不连接”??怎么设计啊
不知道你什么设备,如果是电脑的话可以从开关电源那里入手,有条线低电平时候电源开始工作。。。

网友:
你这个是做一个无线控制吗,不接触的话也可以控制开关,??
如果只是做一个开关的话简单点可以去买一个有点类似电动门的遥控钥匙,拿来改装就可以进行开关控制,难度不大的。。

网友:
做无线的话
可以考虑蓝牙或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