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怎样输出电压

楼主:
这个芯片没有带da模块,要怎么实现输出不同的电压(0.5V-1.5V-2.5V)

网友:
PWM+滤波电路

网友:
即使PWM感觉调试起来也略慢啊

网友:
可以加个外部的DA芯片不,可以的话就简单多了。不然就只能像楼上说的pwm+滤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