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走线是怎么走出来的

楼主:
如图,注意走线的拐角处,这种线宽的变化使用Altium Designer好像走不出来吧,有坛友知道这是使用什么软件做出来的吗?

网友A:
额。。。 这个我想说,有没有可能是铺铜铺出来的呢,并不一定是按照常规走线走出来的效果吧

网友B:
从图上看,好像是后期经过CAD处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这个我想说,有没有可能是铺铜铺出来的呢,并不一定是按照常规走线走出来的效果吧

如果是按照覆铜处理过的这个工作量不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好像是后期经过CAD处理过

这倒没想过,具体要怎么操作呢?CAD没用过

网友D:
可以明确的看到,这个应该是覆铜的效果,这个的处理没有你说的那么大的工作量,只需要用line画个封闭的“图形”,然后在这个封闭的“图形”里面覆铜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倒没想过,具体要怎么操作呢?CAD没用过

以前做过,所以了解一些
就是先将所有的TOP层线,找好基准,全部导出去,然后删除;
再在cad里导入,选择最小线宽做为最小单位,之后炸开,把所有的线都理想化,宽度为(最小单位)单位1
然后,最小线宽的,就不处理,粗一些的线,就以最小单位进行偏移成想要的宽度
然后就是倒角处理
最终以原来的基准再导入PCB,然后将所有的线和圆角全选,恢复其宽度,这样就回归到原来的宽度,粗线和细线那里的倒角看上去就比较好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明确的看到,这个应该是覆铜的效果,这个的处理没有你说的那么大的工作量,只需要用line画个封闭的“图 ...

应该不是覆铜处理的结果,仔细看了一下那些粗线和细线的交汇处,感觉是要花一些功夫的。
或者说这个不是PCB做出来的,可能就是其他软件画出来的,比如CAD
有些板子厂家就接收CAD图纸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覆铜处理的结果,仔细看了一下那些粗线和细线的交汇处,感觉是要花一些功夫的。
或者说这个不是 ...

这个我们多说无益,您操作下您就知道啦。确实可以用我说的方法来操作的哦。

网友:
看图片,这种效果应该是 覆铜+走线 后期拐角处理 做出来的

网友:
明确的告诉你,画出来的,现在一张板所有的连线都是一根一根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