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OSSchedLock()函数疑问!求助!谢谢!

楼主:
 写了一段ucosiii代码
代码预期出现两个灯交替闪烁现象,却没有实现,请问是为什么呢?
其中这个函数:BSP_LED_Toggle();是执行取反操作。
谢谢大神!!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啦。你把调度器锁死了。

网友:
调度器被锁死后不能使用演示、挂起等函数

网友:
调度器当然不能锁死  你锁死调度器  就没有办法实现任务的调度了  你写后面的程序请问还有什么用 就一直在你那个锁死调度的任务里运行了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死循环了  和没有离开临界区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