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969的可靠复位电路设计

楼主:
如题,我的MSP430FR5969的复位电路如图,还需要另外加复位芯片来保证实现可靠复位嘛?

网友A:
一般应用这样的复位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应用这样的复位电路就可以了

上电瞬间能保证可靠复位么?我看149好多人都加一个外部电压监控芯片,否则会出现复位失效的情况,不知道这个用不用加。

网友C:
我看LaunchPad复位电路就是这样,应该没问题吧,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

网友D:
每次都用参考设计里的复位电路,没遇到过上电瞬间复位不可靠的情况,楼主遇到过分享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看LaunchPad复位电路就是这样,应该没问题吧,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

是这样,典型复位电路,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遇到复位不可靠的情况。我按照典型电路设计的,怕出问题。因为查资料看到149是需要一个电压监控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次都用参考设计里的复位电路,没遇到过上电瞬间复位不可靠的情况,楼主遇到过分享一下吧

我没遇到过,只是查资料看到有的430MCU需要电源监控电路配合实现可靠复位,所以想问问各位大神,典型电路能不能实现可靠复位,电源监控电路有没有必要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典型复位电路,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遇到复位不可靠的情况。我按照典型电路设计的,怕出问题。因为查 ...

把那个资料贴出来我们也瞅瞅,好像149也有不加您说的监控电路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那个资料贴出来我们也瞅瞅,好像149也有不加您说的监控电路的把。

就是这个

MSP430单片机复位电路可靠性设计 - 技术总结 - 道客巴巴.pdf

MSP430单片机复位电路可靠性设计2 - 技术总结 - 道客巴巴.pdf

网友E:
其实您看看5969的资料,这个复位门限电压是否和149一致,还有您的设计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可以加。但是感觉一般的那种复位电路就够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其实您看看5969的资料,这个复位门限电压是否和149一致,还有您的设计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可以加。但是 ...

嗯,好的,谢谢知道,我再仔细研究下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好的,谢谢知道,我再仔细研究下资料

嗯嗯,不客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瞬间能保证可靠复位么?我看149好多人都加一个外部电压监控芯片,否则会出现复位失效的情况,不知道 ...

149是老款型号,存在一些不足,所以需要外加,我觉得新型号没加的必要了,具体还是要以你的测试为准。

网友A:
主要问题就是,在低功耗模式下断电,然后重新上电能不能复位。149这家伙,断电好几秒内重新上电都不工作。需要断电10秒以上再上电才能可靠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问题就是,在低功耗模式下断电,然后重新上电能不能复位。149这家伙,断电好几秒内重新上电都不工作。 ...

哦,是因为在低功耗需要的电流很小吧,然后旁路电容需要充分放电之后才能可靠复位。后边的典型电路都加了一个二极管IN4007,应该就是这个作用吧

网友:
复位电路有啥好讲的?很多人可能都这样认为。简单的阻容复位,相信大伙都知道如何使用。一直以来,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后来在利尔达的一款MSP430F449开发板上看到其复位电路,看到电路上多了个1N4148二极管,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我一度认为是起保护作用的,直到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的精彩说明,才知道二极管的真正作用。

  网友是这样说的:
  只要电源接通,那么这个电容就会“逐渐充满电”,这个过程必须要有,正是这个过程保证了CPU正确地“RESET”。
  当电容充满电之后我们把电源开关断开了,这个电容中的电“何去何从”呢?VCC和GND之间接了N多的器件,所有的器件都对它说:“把你那点电给我吧,我还能坚持一下。”电容说:“给你们没问题,可是我他娘脑袋上有个电阻挡我的财路,你们先别急,我慢慢把电放给你们。”
  当电容刚刚要把电通过那个上拉电阻放出来,电源开关突然又接通了。CPU开始冲电容吼:“孙子!你Y的那个充电过程怎么没啦?我还要复位呢!”电容不干了:“废话,我上次充的电还没放呢这他妈电源又通啦!”CPU急了:“那我怎么办?我得复位啊!”电容眼珠一翻:“管你Y怎么办,死去吧你!”
  如果有了这个二极管就可以快速将电容上的电压释放,保证复位信号正确无误。这个才是该二极管起到的真正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是因为在低功耗需要的电流很小吧,然后旁路电容需要充分放电之后才能可靠复位。后边的典型电路都加了 ...

其实对于这种应用来说,二极管的意义不大,如果二极管能解决问题,为啥还要加复位监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