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调智能温度控制系统

楼主:
如题,有朋友可以指导一下这个电路图吗,用protel或者proteus画,要有温度采集,温度控制,键盘与显示,谢谢,这个原理是怎么运行的

网友:
劝你先去看看空调内部构造

网友A:
正在想呢,就是想来请教一下怎么画这个图

网友A:
正在画  画完了发上来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想呢,就是想来请教一下怎么画这个图

那你应该说“怎么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画  画完了发上来讨论

讨论的话要支持一下的~

网友:
整个电路需要温度采集,温度传感,温度控制,键盘,显示。打算选用AT89C52作为控制器,18B20作为传感器,显示可以用led,朋友建议还需要一个数码管驱动电路和晶振电路,但是我不是太懂加这个的作用,请问大家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
给楼主一个建议:
第一步:用单片机把LED点亮;
第二步:独立开关控制LED开和关;
第三步:数码管显示0-9;
第四步:数码管显示1-999;
第五步:采集18B20数据,从数码管显示出来;
第六步:进入整机设计,只要你一步一步过来,前面没做完就别进入第后面,你可以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一个建议:
第一步:用单片机把LED点亮;
第二步:独立开关控制LED开和关;
第三步:数码管显示0- ...

实际生产中,几乎没人会用18B20这么昂贵的数值型温度传感器

网友:
18B20就是给学生用的吧,精度也不算高,但价格不低。
一个18B20的钱可以买一大把热敏电阻,但需要AD配合,起步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一个建议:
第一步:用单片机把LED点亮;
第二步:独立开关控制LED开和关;
第三步:数码管显示0- ...

请问当18B20采集到温度信号以数字信号传送给89C52时,在单片机处理中会用到PID模糊算法控制吗?

网友:
18B20就是一根温度计,不需要你控制的,只需要把温度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