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SI的范围为多少?阈值如何设定?

楼主(2016-04-18):
RSSI的范围为多少?阈值如何设定?
用zstack读取RSSI的值,不知道两个节点之间的RSSI值多少为正常呢?阈值是多大时可以判断信道的噪声过大不适合传输呢?谢谢回答。

网友A:
没搞过Zigbee,
RSSI应该是你接收指标以上才算可以正常接收。如果,你的机器的灵敏度是-100dBm(某一误码率时),那么,在这个强度下的RSSI电压值就可以定义为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