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自身的噪声都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应该怎么避免?

楼主:
最近的一块音频运放噪声比较严重,但是噪声大小并不随着运放增益的变化而变化。我将输入接地,还是有噪声。基本可以判断是运放自带噪声。增益调到30左右仍然存在噪声。请大家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运放噪声由哪几类情况引起?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运放的噪声来自其内电路,主要是热噪声,不过就楼主的情况而言未必就是。本底噪声只有将音量开得很大才能听到沙沙的白噪声,否则则是电路设计有问题造成的,别赖器件。

网友:
运放的噪声一般与外界干扰 或无用信号混着一起,有时真难查找
解决的方法一般减小噪声就是加滤波电路。

网友:
要判断噪声的来源,应先检查噪声频谱。
楼主并未说明是什么样的噪声。

网友:
TI有一个讲运放内部噪声的视频,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可以去看看。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TI/show/course/1944

网友:
你可以尝试调整一下匹配电容的值,应该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