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面吃)问题过于神奇,欢迎大神进来围观

楼主:
ZigBee问题一、问题背景:
1、Z-stack,SAMPLE工程;
2、一个协调器,一个终端设备;
3、协调器、终端设备均与STM32连接,与协调器连接的以下称为MCU1,另一个称为MCU2;(模仿无线透传传输)
4、欲实现目的:
①MCU2有数据及时通过UART传至终端设备,然后终端设备向协调器点对点发送数据,显示屏显示收到的数据;
②MCU1有数据及时通过UART传至协调器,然后协调器向终端设备广播数据,显示屏显示收到的数据。

二、出现的问题:

协调器能够收到终端设备点对点发来的数据,终端设备收不到协调器广播来的数据。

三、预解决:

1、Packet Sniffer抓包分析:

①终端设备向协调器点对点发送数据数据包情况:

描述:1、终端设备请求一次数据,协调器应答一下,然后终端设备点对点发送,协调器应答;
          2、协调器能够收到终端设备的数据;
②协调器广播数据数据包情况:

发现的问题:1、终端设备向协调器请求一次数据,协调器有时发送一个数据包,有时发送两个数据包(PS:这个数据包是期                            望发送的数据包);
                     2、协调器发送数据包后,终端设备没有应答;
                     3、终端设备收不到协调器广播来的数据。
2、ZigBee、MCU角色互换,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四、主要程序附件:

1、事件处理函数如下:
uint16 SampleApp_ProcessEvent( uint8 task_id, uint16 events )
{
  afIncomingMSGPacket_t *MSGpkt;
  (void)task_id;  // Intentionally unreferenced parameter

  if ( events & SYS_EVENT_MSG )//事件提取
  {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SampleApp_TaskID );
    while ( MSGpkt )
    {
      switch ( MSGpkt->hdr.event )
      {
        case CMD_SERIAL_MSG:/*串口收到数据*/
            SampleApp_MyFunction_SendMessage((mtOSALSerialData_t *)MSGpkt);/*路由到空中*/
        break;

        // Received when a messages is received (OTA) for this endpoint
        case AF_INCOMING_MSG_CMD:/*天线收到数据*/
          SampleApp_MessageMSGCB( MSGpkt );/*传送至PC端或MCU*/
        break;

        default:
          break;
      }

      // Release the memory
      osal_msg_deallocate( (uint8 *)MSGpkt );

      // Next - if one is available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SampleApp_TaskID );
    }

    // return unprocessed events
    return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Discard unknown events
  return 0;
}

2、无线数据接收函数:
void SampleApp_MessageMSGCB( afIncomingMSGPacket_t *pkt )//接收无线数据
{
  switch ( pkt->clusterId )
  {
    #if defined (MCU)
    case SAMPLEAPP_MYCLUSTERID_P2P_SendMessage:

      HalUARTWrite ( //uint8 port
                    0,
                    //uint8 *pBuffer
                    pkt->cmd.Data,
                    //uint16 length
                    pkt->cmd.DataLength
                    );
    break;

    #elif defined (SLAVE)
    case SAMPLEAPP_MYCLUSTERID_Broadcast_SendMessage:

      HalUARTWrite ( //uint8 port
                    0,
                    //uint8 *pBuffer
                    pkt->cmd.Data,
                    //uint16 length
                    pkt->cmd.DataLength
                    );
    break;
    #endif
  }
}

3、串口数据发送函数:
void SampleApp_MyFunction_SendMessage( mtOSALSerialData_t *cmdMsg )
{
  #if defined (PC)/*MCU对SLAVE广播*/
  if ( AF_DataRequest( &SampleApp_Broadcast_DstAddr, &SampleApp_epDesc,
                       //A valid cluster ID as specified by the Profile
                       SAMPLEAPP_MYCLUSTERID_Broadcast_SendMessage,
                       //Number of bytes of data pointed to by next param
                       *cmdMsg->msg,//取出头字节
                       //A pointer to the data bytes to send
                       cmdMsg->msg+1, //指向发送的数据
                       &SampleApp_TransID,
                       AF_DISCV_ROUTE,
                       AF_DEFAULT_RADIUS ) == afStatus_SUCCESS )
  {
  }

  #elif defined (SLAVE)/*SLAVE对MCU点播数据*/
  if ( AF_DataRequest( &SampleApp_P2P_DstAddr, &SampleApp_epDesc,
                       //A valid cluster ID as specified by the Profile
                       SAMPLEAPP_MYCLUSTERID_P2P_SendMessage,
                       //Number of bytes of data pointed to by next param
                       *cmdMsg->msg,//取出头字节
                       //A pointer to the data bytes to send
                       cmdMsg->msg+1, //指向发送的数据
                       &SampleApp_TransID,
                       AF_DISCV_ROUTE,
                       AF_DEFAULT_RADIUS ) == afStatus_SUCCESS )
  {
  }
  #endif
  else
  {
    // Error occurred in request to send.
  }
}

新人小白,若有问的不妥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也恳请大家帮忙查找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不懂,帮顶

网友:
不懂,希望有大神解答,也能来学习学习,帮顶

网友:
你的终端处于休眠模式,每次醒来向父节点请求数据,你在-DRFD_RCVC_ALWAYS_ON=TRUE,默认情况下是终端节点不接受父节点发送给他的应用层数据。

网友:
1、这个问题描述还需要很多条件:用那个版本的Zigbee,用哪种协议栈或者是自己建立的,时序和设置是否符合技术手册说明。协议栈免费提供的往往制定硬件设备,需要符合其定制的参数。
2、目前看应答没有问题,硬件OK,协议栈OK。因为,终端发广播连接信号已经被接受并连接,zigbee是执行多次握手协议的(视版本),所以主从之间的包交换肯定是Pass了才会后面点对点通讯成功。
3、问题在应用上。如4楼所述是最大可能,就是参数设定不符合自己的要求,因为参数会很多,需要对照。
4、还有一个可能是时序出了问题。对于zigbee,丢包很正常,因为功能设定就是自组网,所以不要求稳定连接。因此,发送和接受时序,信号强度都有关系,即使功能设计很好,但是如果在终端的接受波形区间,没有收到并处理好协调器的包,就死连接不上,而且信号强度小了,也视为无效包。zigbee可以根据信号强度进行三角定位的。
总之,先看设定参数,然后要分析时序,最后没办法了,还要排除射频的信号问题。越到后面越难排查,逻辑正确不能保证信号正确,另外,如果确实需要,最好先用模拟程序测试zigbee的组网,然后再开始程序设计,如果速成成,从厂家的例程修改,并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