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永远不会告诉你的一些接插件知识

楼主:
[转]
工程师画PCB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连接器件,在中国,很多时候,这些连接器件都是山寨厂家做的,因此很难像国外那样,能向厂家索要机械尺寸文
档,所以很多时候,都需要手拿游标卡尺去量。这样就造成,一来我们不知道连接器的管脚接线,很容易连接错误;二来自己测量的,总有误差,最后画出来的
PCB接插件按不上去。接插件的标准化与否和尺寸标准图是否完全,我看这就是中国与国外的差距之一。不单在芯片方面,而是在这些细节方面我们做得也不好。

耳机插座尺寸

这是我们在电子市场上买到的3.5mm立体声耳机插座。它的机械尺寸如下:

从耳机插座底面的管脚旁边会有①②③④⑤的编号,对应尺寸图。

一般来说耳机采用3段式的插头,插头直径一般有3.5mm和2.5mm,不同直径的插头对应不同直径孔的耳机插座,所以“公”和“母”要对应J

根据三段式的耳机插头的接线,就可以确定耳机插座的连接:

1脚接地,2脚接右声道(Right),5脚接左声道(Left)。在耳机接头没插入插座的时候,2脚和3脚,4脚和5脚是接在一起的,而一旦接头插入插座
的时候,2脚和3脚,4脚和5脚会分开。所以从系统可靠性的角度来说,3脚和4脚应该接地,这样的话,耳机没插的时候,左右声道输入接地,系统输入为0。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不用的3脚4脚悬空,那么2脚和5脚也是悬空的,这样带来的风险就是,
万一会从外界串入一个大电流,会从2脚和5脚传到板子上,从而会烧毁芯片。

耳机接头除了有三段式之外,还有四段式,四段式比三段式加多了一个话筒/接听键,国标(大部分手机)从头到尾(尾巴是有线那边)的定义是:左声道、右声道、MIC、地。要注意iphone的四段式耳机接头的顺序是不一样的,从头(尖)到尾是左声道、右声道、地、MIC。

单声道耳机插座也可以用作输入。要注意的是A为地,B应该接输入端,而F端应该接地。在没有耳机接头接入的时候,B脚和F脚是连在一起的,这样保证,输入接地,输入信号为0。当有耳机接头接入的时候,B脚和F脚分离,F脚与A接连在一起。

网友A:
" 书上永远不会告诉你的一些接插件知识 ", 这是在学现在的微信里的文章,故作声势,标题不是内容的标题,

“ 书上永远不会告诉你的一些接插件知识 ” -----------  这些有必要上到书上吗?

很反感这样的标题。

网友:
内容不错(立体声耳机插座),题目“跑题”影响整体效果

网友B:
哈哈 最近做个小项目接触了不少不同型号的接插件,等有机会我整理一下发出来,楼主应该把标题改成耳机插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 书上永远不会告诉你的一些接插件知识 ", 这是在学现在的微信里的文章,故作声势,标题不是内容的标题,
...

是的,为了博取关注度。这篇文章就是我看的微信文转过来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知识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最近做个小项目接触了不少不同型号的接插件,等有机会我整理一下发出来,楼主应该把标题改成耳机插座 ...

我在微信上看到的呢。觉得内容还不错,所以转过来。后面还有其他插件类型的内容,昨天还没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