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帮忙计算出该程序的采样周期。(附件为数据手册)

楼主:
#include

#define CPU_F ((double)12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Num_of_Results   4
//volatile unsigned int A0results[Num_of_Results];
//volatile unsigned int A1results[Num_of_Results];
volatile unsigned int A2results[Num_of_Results];
volatile unsigned int A3results[Num_of_Results];

unsigned char index=0,i=0,j=0,ok=0;
unsigned int k=0,q=0;
unsigned int Current[1205],Voltage[1205];
unsigned char Voltage_Buffer[6];
unsigned char Current_Buffer[6];
unsigned char Send_num=0;
unsigned char Send_num_buffer[4];
unsigned int Volt=0;
signed char yes=0;
unsigned long int time_num=0;
unsigned char time_num_Buffer[3];
void Clock_Init(void);
void AD_init();
void UART_init();
void USCI_A0_PutChar(char Chr);
char USCI_A0_GetChar(void);
void Uart_Send(unsigned char *s);
void Timer(void);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Clock_Init();
     AD_init();
     UART_init();
     Timer();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DC overflow
  case  4: break;                           // Vector  4:  ADC timing overflow
  case  6: break;                           // Vector  6:  ADC12IFG0
  case  8: break;                               // Vector  8:  ADC12IFG1
  case 10: break;                           // Vector 10:  ADC12IFG2
  case 12:
  {
//                A0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A0 results, IFG is cleared
//                A1results[index] = ADC12MEM1;           // Move A1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2results[index] = ADC12MEM2;           // Move A0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3results[index] = ADC12MEM3;           // Move A1 results, IFG is cleared
                index++;                                // Increment results index, modulo; Set Breakpoint1 here
//
//                Current[k]=A2results[0];
//                Voltage[k]=A3results[0];

                if (index == 2)
                {
                  index = 0;
                  Voltage[k]=0;
              Current[k]=0;
                  for(i=0;i<2;i++)
                 {
                          Current[k]+=A3results;
                          Voltage[k]+=A2results;
                 }

                  if(ok==1)
                  {
                      k++;
                  }

                  else
                  {
                          if(Voltage[k]>100)
                          {
                                  yes++;
                                  if(yes>5)
                                           yes=5;
                          }

                          else
                          {
                                  yes--;
                                  if(yes<0)
                                          yes=0;
                          }

                          if(yes>3)
                          {
                                  yes=0;
                                  ok=1;
                          }
                  }
                }

           if(k>1200)
           {
                   k=0;
                   ADC12CTL0 &=~ ADC12ENC;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n - software trigger
                  // TB0CCTL0 &=~CCIE;

                   Uart_Send("\r\n\r\n\r\n");
                   Uart_Send("*********************************\r\n\r\n");
                   Send_num++;
                   Send_num_buffer[0]= ((Send_num/100)+0x30);
                   Send_num_buffer[1]= ((Send_num%100/10)+0x30);
                   Send_num_buffer[2]= ((Send_num%10)+0x30);
                   Send_num_buffer[3]= '\0';
                   Uart_Send(Send_num_buffer);
                   Uart_Send("  start !\r\n\r\n");
                   Uart_Send("U(V),    I(A)\r\n\r\n");

                  for(q=1;q<=1200;q++)
                   {
                          Voltage[q]=Voltage[q]*10/132;
                          Current[q]= Current[q]*10/74.5;

                          Voltage_Buffer[0]= ((Voltage[q]/1000)+0x30);
                          Voltage_Buffer[1]= ((Voltage[q]%1000/100)+0x30);
                          Voltage_Buffer[2]= ((Voltage[q]%100/10)+0x30);
                          Voltage_Buffer[3]= ('.');
                          Voltage_Buffer[4]= ((Voltage[q]%100%10)+0x30);
                          Voltage_Buffer[5]= '\0';

                          Uart_Send(Voltage_Buffer);
                          Uart_Send(",  ");

                          Current_Buffer[0]= ((Current[q]/1000)+0x30);
                          Current_Buffer[1]= ((Current[q]%1000/100)+0x30);
                          Current_Buffer[2]= ('.');
                          Current_Buffer[3]= ((Current[q]%100/10)+0x30);
                          Current_Buffer[4]= ((Current[q]%100%10)+0x30);
                          Current_Buffer[5]= '\0';
                          Uart_Send(Current_Buffer);
                          Uart_Send("\r\n");
                   }

                  Uart_Send("\r\n");
                  Uart_Send(Send_num_buffer);
                  Uart_Send("  end !\r\n\r\n");

//                  Uart_Send("time interval is :");
//                  time_num=time_num/1.2;
//                  time_num_Buffer[0]= ((time_num/100)+0x30);
//                  time_num_Buffer[1]= ((time_num%100/10)+0x30);
//                  time_num_Buffer[2]= ((time_num%10)+0x30);
//                  Uart_Send(time_num_Buffer);
//                  Uart_Send(" us\r\n");
                  Uart_Send("*********************************\r\n");
           }

  } break;                           // Vector 12:  ADC12IFG3
  case 14: break;                           // Vector 14:  ADC12IFG4
  case 16: break;                           // Vector 16:  ADC12IFG5
  case 18: break;                           // Vector 18:  ADC12IFG6
  case 20: break;                           // Vector 20:  ADC12IFG7
  case 22: break;                           // Vector 22:  ADC12IFG8
  case 24: break;                           // Vector 24:  ADC12IFG9
  case 26: break;                           // Vector 26:  ADC12IFG10
  case 28: break;                           // Vector 28:  ADC12IFG11
  case 30: break;                           // Vector 30:  ADC12IFG12
  case 32: break;                           // Vector 32:  ADC12IFG13
  case 34: break;                           // Vector 34:  ADC12IFG14
  default: break;
  }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0IV,4))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 Vector 2 - RXIFG
    while (!(UCA0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ok=0;
          k=0;
          yes=0;
          index = 0;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n - software trigger
//          TB0CCTL0 |= CCIE;
//          TB0CTL |= TBCLR;
  }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void Timer(void)
{
  TB0CCTL0&=~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B0CCR0 = 12000;
  TB0CTL = TBSSEL_2 + MC_1 + TBCLR;         // SMCLK, contmode, clear TAR
}

// Timer2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B0_ISR(void)
{
  time_num++;
}

void AD_init()
{
          P6SEL |= 0x0f;                             // Enable A/D channel inputs
          REFCTL0 &= ~REFMSTR;

          ADC12CTL0 = ADC12ON+ADC12MSC+ADC12SHT0_4+ADC12REFON;//+ADC12REF2_5V; // Turn on ADC12, extend sampling time
                                                    // to avoid overflow of results
          ADC12CTL1 =ADC12CSTARTADD_2+ADC12SHP+ADC12CONSEQ_3+ADC12SSEL_3;       // Use sampling timer, repeated sequence
//          ADC12CTL2 |= ADC12PDIV;

//          ADC12MCTL0 = ADC12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0
//          ADC12MCTL1 = ADC12INCH_1;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2 = ADC12INCH_2;//+ADC12SREF_1;                 // ref+=AVcc, channel = A2
          ADC12MCTL3 = ADC12INCH_3+ADC12EOS;//+ADC12SREF_1;        // ref+=AVcc, channel = A3, end seq.
          ADC12IE = 0x08;                           // Enable ADC12IFG.3
//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n - software trigger
}

void Clock_Init(void)                         //  ACLK = REFO = 32kHz, MCLK = SMCLK = 8MHz
{
          UCSCTL3 |= SELREF_2;                      // Set DCO FLL reference = REFO
          UCSCTL4 |= SELA_2;                        // Set ACLK = REFO

          __bis_SR_register(SCG0);                  // Dis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5;                      // Select DCO range 24MHz operation
          UCSCTL2 = FLLD_1 + 374;                   // Set DCO Multiplier for 12MHz
                                                    // (N + 1) * FLLRef = Fdco
                                                    // (374 + 1) * 32768 = 12MHz
                                                    // Set FLL Div = fDCOCLK/2
          __bic_SR_register(SCG0);                  // En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 Worst-case settling time for the DCO when the DCO range bits have been
          // changed is n x 32 x 32 x f_MCLK / f_FLL_reference. See UCS chapter in 5xx
          // UG for optimization.
          // 32 x 32 x 12 MHz / 32,768 Hz = 375000 = MCLK cycles for DCO to settle
          __delay_cycles(375000);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fault flag is cleared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

void UART_init()
{
          P3SEL = BIT3+BIT4;                        // P3.4,5 = USCI_A0 TXD/RXD
          UCA0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78;                              // 1MHz 9600 (see User's Guide)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UCBRS_0 + UCBRF_2 + UCOS16;   // Modln UCBRSx=0, UCBRFx=0,
                                                    // over sampling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0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

void USCI_A0_PutChar(char Chr)
{
        UCA0TXBUF=Chr;
        while (!(UCA0IFG & UCTXIFG));
}

char USCI_A0_GetChar(void)
{
        while(!(UCA0IFG & UCRXIFG));
        return (UCA0RXBUF);
}

void Uart_Send(unsigned char *s)
{
        while(*s > 0)
        {
                USCI_A0_PutChar(*s);
                s++;
        }
}

MSP430x5xxMSP430x6xx Family.pdf

附件为数据手册

网友:
平身。

让别人帮你,还要别人买你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身。

让别人帮你,还要别人买你的帖子?

第一次发帖,理解错了,我以为是给回答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发帖,理解错了,我以为是给回答者的

怎么删除或者修改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删除或者修改帖子

帮你调整啦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你调整啦 :)

加你了,没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