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应该怎么选取?谢谢

楼主:
第一,如题,小弟不知道该如何选取电容。不知道什么场合用有极性的,什么场合用无极性的。我看以前师兄设计的电路图,有些用了有极性的,大部分用的是无极性的?所以请各位大师们指导一下,怎么怎么选择?
第二,图片二中的电路,关于mos管DS两端的电路,怎样设计比较好呢?比如C4容量取多少比较好? C4电容附近的两个电阻,是留下与C4串联的电阻好呢?还是留下与C4并联的这个电阻好呢?并且这个电阻一般取值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
电容一般200P以下至100P即可,还是小点好
要根据选取的MOS管考虑RC时间常数的取值,,

网友:
1、有直流时(当然,肯定是建立在交流应用基本之上的),且交流峰值不超过直流,可以使用有极性电容。
   ------------ 不管有没有直流,一切电路都可以使用无极性电容。

2、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首先要知道,这样它的电路拓扑、数值计算也就清楚了。
      ---------  要先学一下原理。

网友:
补充一句:有极性电容(电解电容)损耗比较大。当电容中交流成份幅度较大而频率较高,其损耗发热有极性电容不能承受时,只能改用体积较大成本较高的无极性电容。

网友:
关于第二个问题,这个C4一般是不需要的。严重影响MOS管的开关效率
但,为什么又要呢,是因为,简单的想,因为电容充电需要时间,关断时间的延长,从而降低了峰值电压,,,,最终降低MOS的开关引起的EMC辐射
吸收了一定的尖峰,应该会影响效率

网友:
随便逛逛,也有收获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