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虚拟串口驱动装不上???

楼主:
按dcexpert恢复出厂设置的方式也不好使,看了一下U盘里有那个驱动文件啊,有解不?

问题已解决

见帖:http://atmel.eefocus.com/module/forum/thread-6191-1-1.html

网友A:
是精简版的windwos吧,可能删除了一些驱动文件造成的。查看一下windows目录下的log文件,看具体是差什么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精简版的windwos吧,可能删除了一些驱动文件造成的。查看一下windows目录下的log文件,看具体是差什么文 ...

这就复杂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就复杂了吧。。。

不算复杂吧。在windows目录下有一个setupact.log,安装一次驱动,然后看log文件最后,看看安装记录就清楚了。

如果怕麻烦,网上搜一搜,有别人介绍过需要哪些文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精简版的windwos吧,可能删除了一些驱动文件造成的。查看一下windows目录下的log文件,看具体是差什么文 ...

那个文件夹,也没看到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算复杂吧。在windows目录下有一个setupact.log,安装一次驱动,然后看log文件最后,看看安装记录就清楚 ...

看了一下没啥啊,日志只到4月13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没啥啊,日志只到4月13日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www.arduino.cn/thread-2485-1-1.html

网友C:
一般就是usbser问题,按照自己的windows版本去网上搜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就是usbser问题,按照自己的windows版本去网上搜下就好了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今天拿到办公室,用xp好使,恩,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www.arduino.cn/thread-2485-1-1.html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