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请问我的CCS为什么没有‘Resume’功能,谢谢大神指教

楼主:
1芯积分
如图,我CCS左上角那些见从始至终都是灰色的,不能用,搜了半天也没解决,请大神赐教

网友A:
注意左上角,你用的是simple模式,而不是edit模式,在view-getting started里面把选项改成no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左上角,你用的是simple模式,而不是edit模式,在view-getting started里面把选项改成no就可以了

感谢您的回复,我已按您说的启用edit模式,可是那里自始至终都是灰的,是什么原因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回复,我已按您说的启用edit模式,可是那里自始至终都是灰的,是什么原因呐?

你打开一个工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一个工程看看

谢谢您的答复,我打开了一个工程,程序也很好的烧进去了,但是这个过程中这些键依然是灰色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答复,我打开了一个工程,程序也很好的烧进去了,但是这个过程中这些键依然是灰色的

额,debug模式下是灰的吗,不应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debug模式下是灰的吗,不应该啊

我后来重启了一次,可以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