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在NUCLEO-F411RE上使用MicroPython

楼主:
在MicroPython的源码中,已经包含了NUCLEO-F411RE开发板,大家只要重新编译一下,将固件下载进去就可以运行。编译的方法请参考小钢炮那个帖子,就不重复了。下面说明其他需要注意问题。

  • 虽然NUCLEO-F411RE开发板带有Mbed编程接口,但是不能直接将HEX文件复制到Mbed磁盘进行更新,需要用STM32 ST-LINK Utility或其他软件下载。
  • STM32F411是有USB功能的,但是NUCLEO-F411RE开发板没有预留USB接口(不算STLink的)。虽说通过STlink的串口是可以运行MicroPython,但是这样无法使用PYFlash磁盘,很多驱动程序就无法复制进去。幸好它将USB的GPIO引出来了,我们通过一个macroUSB转接板就可以使用USB功能。具体接线如下:

    PA12 - DP
    PA11 - DM
    ID   - GND
    AVDD - VBUS

开发板的供电跳线不用改,还是U5V,但是STLink上的miniUSB还是需要连接,不然单片机的RST会被STLInk拉低。

编译好的固件(v1.7)

网友:
真是神一样的存在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手上 Nucleo 好几片就是没有这一片。

网友:
401也行 啊

网友:
NUCLEO-F401RE源码好像也可以直接编译吧?

网友A:
不过感觉要是能够针对小钢炮,把传感器和其他接口都对应上编译个固件就好了,这些板子都没有板载一些传感器,玩起来还得自己去找传感器连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感觉要是能够针对小钢炮,把传感器和其他接口都对应上编译个固件就好了,这些板子都没有板载一些传感器 ...

小钢炮上的HTS221已经连上了,就是还没有封装成库。

还有那个传感器用起来很麻烦,还需要自己计算插值,比其他传感器难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钢炮上的HTS221已经连上了,就是还没有封装成库。

还有那个传感器用起来很麻烦,还需要自己计算插值 ...

嗯嗯 看到了,不过上次学习你移植小钢炮上的方法,发现小钢炮引出来的管脚好多都不能像PYboard那样中,如果能重新修改下管脚映射就好了(自己也尝试修改过, 不过发现有些地方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嗯 看到了,不过上次学习你移植小钢炮上的方法,发现小钢炮引出来的管脚好多都不能像PYboard那样中,如 ...

可以自己重新定义一下,在pins.csv文件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重新定义一下,在pins.csv文件中。

仅仅修改pins.csv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仅修改pins.csv就可以了吗?

应该是的

网友A:
但之前看你移植小钢炮时  修改红色LED灯时好像改的是头文件里面的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之前看你移植小钢炮时  修改红色LED灯时好像改的是头文件里面的定义

一个是修改具体的GPIO,一个是修改别名,就是给GPIO起一个好记的名字。

网友:
我用st-flash下载的。

网友C:
谢谢大神提供的固件,我的nucleo 411已经刷好了固件,但是现在有一个疑惑,就是不知道哪个引脚叫什么名字,请问大神有没有相应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神提供的固件,我的nucleo 411已经刷好了固件,但是现在有一个疑惑,就是不知道哪个引脚叫什么名字, ...

引脚的名称是可以自己定义的,默认可以直接用PA0、PA1这样去访问(这其实是在板子的引脚文件pins.cvs中定义好的),也可以用LED_GREEN、SW访问板子的特定I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脚的名称是可以自己定义的,默认可以直接用PA0、PA1这样去访问(这其实是在板子的引脚文件pins.cvs中定 ...

谢谢大哥的回答,由于我并没有动手移植这个固件,只是下载了现成的hex下载的    ,所以不太了解,弱弱地问一句,固件拿到手,在nucleo f411上面直接编译就好了,不用做特殊改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哥的回答,由于我并没有动手移植这个固件,只是下载了现成的hex下载的    ,所以不太了解,弱弱地 ...

nucleo_F411的固件官方没有直接提供, 只提供了模板文件, 需要自己编译. 网上下载的是我编译的, 可以直接在nucelo_F411上运行.

如果想修改, 可以研究一下开发板的定义文件. 以及编译需要安装的工具. 源码中的readme文件写的比较粗略, 需要仔细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nucleo_F411的固件官方没有直接提供, 只提供了模板文件, 需要自己编译. 网上下载的是我编译的, 可以直接 ...

谢谢,我已经找到pinmap

网友D:
已经下载你的固件到F411的模板中了,然后要怎么做验证是否成功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已经下载你的固件到F411的模板中了,然后要怎么做验证是否成功了呢??

用终端软件,看看REPL的提示是否已经显示了。默认可以通过STLink的串口连接,注意串口参数不要设置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终端软件,看看REPL的提示是否已经显示了。默认可以通过STLink的串口连接,注意串口参数不要设置错误了 ...

还是不行哦,大神求助

哈哈哈,可以了,谢谢;

网友:
谢谢大神,教程不错

网友E:
411ce也行,是不是得改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411ce也行,是不是得改改?

基本不用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