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最近在看日本人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一书,按照第三章设计了一个电路,结构与书中一致,但三极管型号不一致(书中选择2SC2458,我买的是C2383),导致第一极放大电路在输入100mV以上就产生了失真,截止失真和饱和失真共存,非常不理解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书中电路图

书中电路图

网友:
不知道从何分析?三极管的静态参数?求助了

网友:
楼主的电路中的工作点和书上的一样吗?

网友:
“ 截止失真和饱和失真共存 ” , 说明信号过大。

这个电路,100mV放大不应该同时出现“ 截止失真和饱和失真共存 ” ,

网友:
“截止失真和饱和失真共存”,两种失真同时存在,必是输入信号过大所致。

网友:
maychang,dontium :
     电路的静态工作点跟书上是一样的,VB\VCE等参数都是 一样的,交流放大倍数也是10,输出信号首先出现饱和失真,即下半周削顶,继续增大输入信号后,上半周也出现削顶失真,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通过实验减小基极电压,可以降低饱和失真,但是为啥呢?

网友:
楼主看看“动态范围”这个名词的意义是什么。

在大信号时,如果超过电路的动态范围,将出现这种失真。---这是很正常的不正常现象。
小信号时,即使工作偏离中心,也可以正常放大信号 。

网友:
看看你的三极管的B值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失真是可能的,10倍的放大,输出是1v,注意这里是有效值1v,最大值是1.414v,3-1.414=1.586,

网友:
输入大了,减小一点,就不失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