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进行加减脉冲设计呢

楼主:
本人是个新手,想用vhdl实现一个加减脉冲控制器。具体功能有“加”信号就在本地时钟脉冲加一个脉冲,有“减信号”就在本地脉冲中减去一个脉冲。可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实现。其中的加入脉冲和减一个脉冲有什么思路实现呢?

网友A:
怎么用VHDL实现加/减计数我不知道。
但数字电路芯片中有现成的加/减计数器,例如74HC190、74HC19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用VHDL实现加/减计数我不知道。
但数字电路芯片中有现成的加/减计数器,例如74HC190、74HC191。

这个是老师的作业,必须用vhdl写出来,不能使用集成元件

网友:
首先问一下你描述的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调占空比还是说固定输出脉冲个数。比如是不是固定输出10个脉冲,输出10脉冲就停止了输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老师的作业,必须用vhdl写出来,不能使用集成元件

加减法技术,就是敏感信号量选择成时钟,然后来一个加一个。或者看下你老师要求的是你计数的是什么量,就什么量作为敏感信号量。然后来一个信号量就加1罗。这个不是很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