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频率源的问题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频率源是不是就是TCXO或OCXO做的授时模块

网友A:
任何可以产生频率比较稳定的信号的电路,均可以作为频率源。
例如RC振荡器、LC振荡器、石英晶体振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可以产生频率比较稳定的信号的电路,均可以作为频率源。
例如RC振荡器、LC振荡器、石英晶体振荡器……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任何可以产生频率比较稳定的信号的电路,均可以作为频率源。
例如RC振荡器、LC振荡器、石英晶体振荡器……

再请教一个问题,频率合成器和频率源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一个问题,频率合成器和频率源有什么区别呢

猜测你说的频率合成器是指DDS。应该说,频率合成器是频率源的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一个问题,频率合成器和频率源有什么区别呢

前辈,你好,请问一下,因为频率源范围这么广,我要查找频率源的制造商,仅仅输入频率源是很难找到大的制造商,有没有其他特殊关键词可以找的快点的?因为我对技术不懂,所以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我猜想你說的頻率合成器應該是只frequency synthesizer, 頻率源應該是給frequency synthesizer的參考頻率
利用 除頻器 m/n來做到頻率的鎖定,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