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三个ADC同时采样

楼主:
    我需要用STM32L4的3个ADC采集同一时刻的三路数据,用定时器触发采样。但是STM32L4只有双重ADC模式,而没有三重ADC模式。现在我如果用每个ADC的一个通道接一路,每个ADC的采样间隔和采样时间等都设为一样,用一个定时器触发采样的话,三个ADC能不能同时采样,他们采样的是否是同一时刻数据。

网友A:
ST的ADC是轮流采样转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的ADC是轮流采样转换的。

你是指一个ADC内的通道轮流转换还是指三个ADC,每个ADC依次转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一个ADC内的通道轮流转换还是指三个ADC,每个ADC依次转换。

每个ADC的多个通道是l轮流进行转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个ADC的多个通道是l轮流进行转换的。

嗯,谢谢,不过如果我用了3个ADC,每个ADC接一个通道的话,这个该如何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谢谢,不过如果我用了3个ADC,每个ADC接一个通道的话,这个该如何转换。

手册里不是写得很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