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3730在WCE系统EHCI驱动Suspend与Resume问题

楼主:
    WinCE6R3,BSP基于:BSP_WINCE_ARM_A8_01_02_00,CPU:DM3730,PHY:TUSB1210,连接到CPU 的USBHOST2口,ULPI模式,USB口不连接任何外设。EHCI驱动为BSP包里的标准驱动。

    系统正常启动后,按待机键,系统正常的进入Suspend状态,系统电流也较低,大概在12mA左右,TUSB1210的RESET脚为低电平。然后,按待机键,系统能够正常Resume,并且功能也都正常。

    再次按待机键,系统正常进入Suspend状态,但是系统电流这时候在60mA左右,TUSB1210的RESET脚为高电平,然后,按待机键期望唤醒系统,系统有时能唤醒回到界面,但是功能有问题了——例如触摸屏无效了;有时不能唤醒,系统直接死掉或是抛出Data Abort,异常位置都指向Case D0段的代码。

    翻看网上的一些帖子,这个问题在CE或是Linux系统下都有类似的问题,但似乎都没有什么结果。甚至4460里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Fix方法在3730里好像不适用。

    另根据网上的一些帖子,如果在系统suspend时不执行SetDevicePowerState(pPddObject->hParentBusHandle, D4, NULL);唤醒时不执行SetDevicePowerState(pPddObject->hParentBusHandle, D0, NULL);那么系统不会死或是Data Abort。但是Suspend时,电流在50mA左右,TUSB脚为高电平,强行置低RESET,电流为36mA左右,但这个电流对我们来说,太高了。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谢谢。

相关代码片段:

                        case D0:
                            RETAILMSG(1, (L"EHCI Back to D+\r\n"));
                            DeviceIoControl(pPddObject->hRootBus, IOCTL_BUS_REQUEST_CLOCK, &dwClock, sizeof(dwClock), NULL, 0, NULL, NULL);
                            //if(pPddObject->BusSuspendResume){
                            SetDevicePowerState(pPddObject->hParentBusHandle, D0, NULL);
                            DelayMilliSeconds(200, FALSE);
                            //}
                            RegVal = pUHHRegs->SYSCONFIG & ~(UHH_SYSCONFIG_MIDLEMODE(0x03) | UHH_SYSCONFIG_SIDLEMODE(0x03));
                            pUHHRegs->SYSCONFIG = RegVal | UHH_SYSCONFIG_MIDLEMODE(MIDLE_SMART) | UHH_SYSCONFIG_SIDLEMODE(SIDLE_SMART);
                            HcdMdd_PowerUp(pPddObject->lpvEHCDMddObject);
                            g_fOmapEhciSuspended = FALSE;
                            pPddObject->dwActualPowerState = ReqDx;
                            #if DUMP_REGS
                                dumpRegs(pPddObject);
                            #endif
                            RETAILMSG(1, (L"EHCI Back to D0-\r\n"));
                            break;
                        case D4:
                            RETAILMSG(1, (L"EHCI Enter to D4+\r\n"));
                            HcdMdd_PowerDown(pPddObject->lpvEHCDMddObject);
                            g_fOmapEhciSuspended = TRUE;
                            pUHHRegs->SYSCONFIG &= ~(UHH_SYSCONFIG_MIDLEMODE(0x03) | UHH_SYSCONFIG_SIDLEMODE(0x03));
                            pUHHRegs->SYSCONFIG |= (UHH_SYSCONFIG_MIDLEMODE(MIDLE_FORCE) | UHH_SYSCONFIG_SIDLEMODE(SIDLE_FORCE));
                            pPddObject->dwActualPowerState = ReqDx;
                            RETAILMSG(1, (L"EHCI Enter to D4-\r\n"));
                            break;
                        }

extern void HcdPdd_PowerDown(DWORD hDeviceContext)
{
    SEHCDPdd * pPddObject = (SEHCDPdd *)hDeviceContext;
    DWORD dwClock = pPddObject->USBHInfo.TLLDevice;
    RETAILMSG(1, (L"HcdPdd_PowerDown\r\n"));
    //if(pPddObject->BusSuspendResume)
    SetDevicePowerState(pPddObject->hParentBusHandle, D4, NULL);
    DeviceIoControl(pPddObject->hRootBus, IOCTL_BUS_RELEASE_CLOCK, &dwClock, sizeof(dwClock), NULL, 0, NULL, NULL);
    //GPIOClrBit(pPddObject->hGpio, pPddObject->Port2RstGp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