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值电阻分压 然后跟随电压不对

楼主:
    今天搭建了一个电阻  20M欧姆电阻接3V,然后50M欧姆电阻接地分压,然后电压跟随输出到单片机,运放用的常用LMV358,但是 今天测量发现分压的电压市2.14V,但是跟随输出电压不对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 ?

网友:
楼主还是把你的跟随电路贴出来比较好找原因

网友:
你分压的电压用什么测量的 测量的输入阻抗有多大

网友:
阻值太高了吧?
改用两个 100K 串联分压,然后用 2M 的给运放加偏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阻值太高了吧?
改用两个 100K 串联分压,然后用 2M 的给运放加偏置。

  我这个电路就是测量电阻的阻值了  最大阻值可能到500-1000M  所以不知道用什么运放比较合适了

网友:
  我这个电路[就是测量电阻的阻值了  最大阻值可能到500-1000M  所以不知道用什么运放比较合适了

网友B:
V1=V2,R1=R2,那么,接成 跟随器 的运放,输出端电位就应该是 (V2)/2 嘛,
在这案例中,就是 1.5V,不过,通常是交流放大才会设置成这样的,双极性脉冲的放大或高档次的交流放大,还是用 正负电源 为妥,那 R3 是接地的,如果是交流放大,R3(或其他负载)应该串个电容吧?

网友C:
供电电压太低,而且还没加负电源,LM358又不是轨至轨运放,而且你的分压电阻太大了

网友:
负载过重也会破坏跟随作用,但图中所示者看来并未达到这地步,
输出是给单片机的,单片机要的不是单向的脉冲吗,为甚么要偏置,而且还是中位偏置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电路就是测量电阻的阻值了  最大阻值可能到500-1000M  所以不知道用什么运放比较合适了

“不知道用什么运放比较合适了”
显然运放偏置电流越小越好,失调越小越好。
LM358是很“粗糙”的运放,用在这里很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电压太低,而且还没加负电源,LM358又不是轨至轨运放,而且你的分压电阻太大了

我要测量的电阻就是 500M-1000M 这么大,运放用的是LMV358 是轨对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用什么运放比较合适了”
显然运放偏置电流越小越好,失调越小越好。
LM358是很“粗糙”的运放 ...

那测量500M-1000M用什么电路比较合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1=V2,R1=R2,那么,接成 跟随器 的运放,输出端电位就应该是 (V2)/2 嘛,
在这案例中,就是 1.5V,不过 ...

我这个电路是用来测量电阻的阻值,范围是500M-1000M  做成跟随后  运放3脚输出电压和1脚输出电压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测量500M-1000M用什么电路比较合适了

首帖电路,其意图是两支电阻分压,其中接地的那支电阻为待测电阻。测得两支电阻分压点的电压,根据V1和已知电阻R1计算出待测电阻R2。
其实,4楼图中V1必须很稳定,是基准电压。这样,完全可以将待测电阻放到R1位置,R2开路,运放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接一支已知电阻,待测电阻接运放反相输入端。这样构成I-V变换,根据运放输出电压和基准电压计算出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测量500M-1000M用什么电路比较合适了

当然,要求较高精度时,应该采用电桥来测量。不过,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首帖电路,其意图是两支电阻分压,其中接地的那支电阻为待测电阻。测得两支电阻分压点的电压,根据V1和已 ...

  这样R4>100M 貌似就输出不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R4>100M 貌似就输出不对了

你没有仔细看我的回复,基准电压接到了同相输入端。
应该是这样。这才是I-V变换。
注意使用双电源。另外,此电路输出为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仔细看我的回复,基准电压接到了同相输入端。
应该是这样。这才是I-V变换。
注意使用双电源。 ...

  这个运放用什么型号比较好?  我刚才仿真了一下你的电路 用358可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运放用什么型号比较好?  我刚才仿真了一下你的电路 用358可能不行了

我在11楼已经说过了。根据11楼所说,到各大公司网站上自己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