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晶例程问题

楼主:
 为什么按照友晶的例程添加了led和button之后LED灯却不能点亮

网友A:
描述太简单了,问题的原因肯定是你自己没做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描述太简单了,问题的原因肯定是你自己没做对

我是按照那个中文培训教材上面的步骤操作的,在quartus里面sof文件显示下载成功,在systemconsole里面下载tcl文件之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按照那个中文培训教材上面的步骤操作的,在quartus里面sof文件显示下载成功,在systemconsole里面下 ...

仔仔细细再做一遍,假如做3遍还是错误,把具体步骤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仔细细再做一遍,假如做3遍还是错误,把具体步骤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做了两遍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了两遍都是一样的

也不清楚我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仔细细再做一遍,假如做3遍还是错误,把具体步骤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其中的一个步骤是编译,我习惯性的点了分析综合,导致了错误的结果

网友: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
请检查一下FPGA的MODESEL引脚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