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核设计的时钟占空比输出为啥不是1:1?

楼主:
利用IP核设计的时钟占空比1:1,为什么程序下到实验板后从SignalTap II中看波形不是1:1,倒像是2:1.
有没有人碰到和我一样的情况,是本来就没错,还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你的采样时钟频率多少?被采样的信号频率多少?

网友:
SignalTap II里面看波形是不准的,最好是输出到PIN脚,用示波器看。因为SignalTap II是通过USB-Blaster返回的信号,是没法每个波形都采到的返回的。

网友:
根据采样定理,采样时钟频率至少是被采样时钟频率的2倍

网友A:
SignalTap用的是FPGA内部用时钟抓数据,数据正常指时钟以外的信号,
用时钟看时钟正常不大推荐用,
如果非要用A时钟来看B时钟,偏差也可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gnalTap用的是FPGA内部用时钟抓数据,数据正常指时钟以外的信号,
用时钟看时钟正常不大推荐用,
如果 ...

谢谢!另外再问您个问题,SignalTap抓的信号是不是都要给它分配管脚,我自己的感觉和经验是这样的,就是你要通过SignalTap来观察中间某个信号,那还是要把它附到某个管脚上,然后SignalTap才能捕捉到该信号,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A:
管脚正常指 IC的pin, Signal Tap看的是内部信号。
下面有个signal tap的手册,主要看图。
https://www.altima.jp/members/ja ... signaltapii_v90.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脚正常指 IC的pin, Signal Tap看的是内部信号。
下面有个signal tap的手册,主要看图。
https://www.al ...

谢谢,怎么是日本语言版本的!

网友:
这是一家altera 日本代理店,没找到英文的,
单看图的话还凑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