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行间距不能修改

楼主:
这几天写个类似论文的东西,讨厌这玩意。要求每页至少50行,我发现,每一行都有大概半行的空余。此文档格式为docx ,暂称为文档A。

网友:
另一个文档行间距几乎就是零。称为文档B。文档B的格式为doc。
我查看文档A和B,段落的设置,好多项目都是空白,但两个文档设置一样。

网友:
为了排除版本的原因,我新建了一个doc文档,文档C,我把文档A的内容复制到文档C。行间距依然存在。  我之前试过,把文档A的内容复制到txt里,再粘贴回来,依然有行间距。 文档A,段落里,设置成单倍行距,没变化。行距设成固定值,给一个比较小的值,此处是6.可以看到,每行的上边一部分已经消失,但下部分的空余依然存在。

网友:
文档B 行距是很小的,我把文档B中某行复制到文档A中。可以看到行下部依然有一部分空余。把文档A中的某行复制到文档B中,行距是很小的,和文档B原来的内容一样。

网友:
虽然还没有找到真的原因,但通过把文档A的东西复制到文档B,行距正常。可以往下做了。不想继续尝试了。

网友A:
当时做毕业设计写论文的时候也折腾过格式,大部分情况都是自己不懂得设置,有的方法百度一下就能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做毕业设计写论文的时候也折腾过格式,大部分情况都是自己不懂得设置,有的方法百度一下就能找到了

在网上搜索过,没有发现解决方式。反正后来弄好了,没有再找哪里设置的不对。毕设那格式,比这麻烦多了。

网友:
Word 这个蛮重要的,格式要统一好,这样整体看着舒服。
项目开发的时候,写各种设计书,报告书都用的上。

当然PPT和EXCEL也常用

好的文档,大家理解起来容易,开发起来也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