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有人知道该怎么写吗?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这是一个C语言中的多重for循环,该怎么改写啊 ?
void main(short int** pd,int* nse,int il,int jl)

{

        int i,j,k,l;

        double avg,temp;

    for(i=1;i<15;i++)
      {

        for(j=1;j<15;j++)
         {
            avg=0;

            temp=0;

            for(k=-1;k<=1;k++)
               {

                  for(l=-1;l<=1;l++)
                      {

                         avg+=(double)pd[i+k][j+l];

                       }

                }
         avg=avg/((double)sn*sn);
            for(k=-1;k<=1;k++)
               {

                  for(l=-1;l<=1;l++)
                      {

                         temp+=((double)pd[i+k][j+l]-avg)*((double)pd[i+k][j+l]-avg);

                       }

                }
还有就是对于数组p[i+k][j+l]在Verilog中是直接表示还是需要转换,该怎样转换。谢谢。

网友:
改成verilog?貌似verilog里面也有循环语句的嘛。你理解下这个循环语句的逻辑,然后套过去就好了

网友:
要理解程序的意思才能移植过去,当然直接用是不行的

网友:
把功能拆分成,控制,计算

[控制]
     i,j,k,l 计数器,初期话,自走等

[计算]
    根据控制提供的时间点,对计算部分初期化,乘法,累加
    (注意,乘法要用硬IP,累加位宽太多也要用硬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