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多个不同版本能同时存在吗?

楼主:
我现在用的AD9 summer,想装个高级14以上的感受下,不知道两个版本能否同时存在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可以的。我曾经试过安装了两个以上的AD版本。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的哦。可以设置哦。我的电脑就ad10 和ad14同时存在的哦。如下的这个截图中红色方框中我记得可以设置哦。

网友:
可以安装,它们保存参数时,使用的注册表和用户文件是在不同位置的。

网友:
可以是可以,感觉没必要
楼主想干什么,说说俺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感觉没必要
楼主想干什么,说说俺学学

我想感受下玩玩,09现在用的挺稳定,想试试16看看有啥新功能,我刚装成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感觉没必要
楼主想干什么,说说俺学学

其实我还有个需求,AD 原理图能否转成cadence orcad capture的

网友:
可以的。选择导出,导出的时候选择对应格式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还有个需求,AD 原理图能否转成cadence orcad capture的

AD 原理图能否转成cadence orcad capture?
可以

网友:
10,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