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PCW编译器的吗

楼主:
求软件使用教程,求指导,谢谢,大神们,望回复
CCS PIC C COMPLIER编译器

网友A:
CCS for PIC在国内用得较少,主要是韩国那边用得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CS for PIC在国内用得较少,主要是韩国那边用得较多。

哦,这个还有区域性质啊,有个程序原来是CCS PIC编的,现在要对这个程序进行升级,就是调整部分功能,在整体换个软件再重新编写感觉有点太麻烦了,不知CCS PIC这方面有没有了解的大神,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我倒是用过,不过也才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这个还有区域性质啊,有个程序原来是CCS PIC编的,现在要对这个程序进行升级,就是调整部分功能,在 ...

你具体需要什么呀?编译器还是用户手册?用户手册安装目录下就有。